求大佬帮忙看一下关于51单片机信号发生器的 求思路

楼主(2019-12-09):
基于单片机的SPWM发生器 能够用液晶显示并用4x4按键设置输出正弦信号的频率,通过低通滤波器后观察正弦信号的频率是否一致
HELP

网友A:
你好!
1、用什么单片机?
2、液晶显示波形吗?还是显示其他
3、频率是否一致,是两路信号做比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用什么单片机?
2、液晶显示波形吗?还是显示其他

用51单片机开发板
液晶显示 sine wave 和频率值  这个频率用4X4 键盘 可以输入任意值
用示波器显示 这个波形之类的
低通滤波器就是 比较

楼主:
低通滤波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