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7686驱动

楼主(2019-12-09):
做了一周,但是AD768要么是0要么是16,adc没有转换出来值

楼主:
由于公司原因,所以不能公布源码,抱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公司原因,所以不能公布源码,抱歉

嗯嗯,那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我的AD7686 选用的是 CS模式,也就是SDI接VIO接VCC,
时序是,SNV为低电平1us,然后拉高1ms,然后拉低,开始上升沿读取SDO线上16bit数据,主控芯片选用的是STM32F407,但是一直SDO上没有数据,用示波器测量时序时也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