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蜂鸣器仿真图+程序代码

楼主(2019-12-09):
蜂鸣器发声原理是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来驱动振动膜发声的,因此需要一定的电流才能驱动它,单片机IO引脚输出的电流较小,单片机输出的TTL电平基本上驱动不了蜂鸣器,因此需要增加一个电流放大的电路。三极管的作用为驱动,通过三极管放大驱动电流,从而可以让蜂鸣器发出声音。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
这里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 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 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 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无源蜂鸣器的优点是:1。便宜,2。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多来米发索拉西”的效果。3。在一些特例中,可以和LED复用一个控制口 有源蜂鸣器的优点是:程序控制方便 。
#include<reg51.h>
sbit sound=P1^7;
#define f1(a) (65536-a)/256
#define f2(a) (65536-a)%256
unsigned int i=500;
unsigned int j=0;

void main(void)
{
   TMOD=0x10;
   TH1=f1(i);
   TL1=f2(i);
   EA=1;
   ET1=1;
   TR1=1;
   while(1)
   {
     i=460;
         while(j<20000);
         j=0;
         i=360;
         while(j<20000);
         j=0;
         }
         }
         void T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R1=0;
                sound=~sound;
                TH1=f1(i);
                TL1=f2(i);
                j++;
                TR1=1;
                }

网友A(2020-06-19):
这个可以直接接在P1.7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