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中断的更多应用

楼主:
图中,开关S2上有10个按键,为了检测是哪个按键,用ADC检测来识别。尴尬的是,外部中断是硬件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而在外部中断中用ADC时,又会再次引起外部中断,导致在中断中出不来。如果把ADC检测放在中断函数外部处理,时效性又会降低。这时有一个办法来处理:1、设置一个不用的中断比如定时器2没有用到,就把定时器2中断打开并将优先级设置为最高,2、设置所有的按键改变都会引起外部中断,3、进入外部中断后,首先对外部中断使能关闭,同时将定时器2中断标志位置1,4、在定时器中断中运行ADC程序,结束后在定时器中使能外部中断。

=========有种多此一举的感觉,比如在外部中断函数中关闭外部中断使能,再运行ADC检测程序,再之后打开中断使能也可以==========

当然上面用中断嵌套也可以。。。。加深理解中断运行机制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12-09):
谢谢提供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