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纽扣电池供电示波器测量晶振却不起振,再次上电后乱码

楼主(2019-12-09):
ds1302为什么正常供电时走时正常但断电后由纽扣电池供电示波器测量晶振却不起振再次上电发现ds1302不起振时间乱码

网友A:
DS1302的供电端有2个,1脚是芯片供电端,8脚是电池供电端,钮扣电池应该接8脚,1脚与单片机共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的供电端有2个,1脚是芯片供电端,8脚是电池供电端,钮扣电池应该接8脚,1脚与单片机共电源

备用端接了电池的

网友B:
钮扣电池应该接8脚,1脚与单片机共电源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有时候电池没电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正常,但是没有短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有时候电池没电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正常,但是没有短路电流

我不用电池直接给八脚上电都不行。我现在打算用继电器控制让电池和芯片供电都用一脚

网友D:
换一个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电池试试看

换了,我给他八脚直接上电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