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没错,但仿真运行不能出数字,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0):
程序是没错,每按一次count加1直到60,那就是电路有问题,P2口连接的数码管采取总线画法,因此每一个分支线上均必须放上标记,并且P20对应数码管的a段

网友B:
第11行,用0除以10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汇编中,这是一个什么结果,没有验证过
如果它的值是大于TABLE表格长度的话,结果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就这几十行汇编代码,不要仿真,仿真的意义是什么呢?
仿真结果不等于实际结果,花很多精力去解决仿真的问题,然后再花很多精力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直接在学习板上烧录看结果,鼠标点三下就OK,比你仿真快多了
汇编基本不用仿真,仿真的话,要比直接烧录花更多的时间
汇编是直接跟硬件有关系的,STC是指令兼容而已,硬件上和传统的8051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11行,用0除以10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汇编中,这是一个什么结果,没有验证过
如果它的值是大于TABLE表格 ...

count是变的,从0-59变化,第1次是0,第2次就不是0了,除10是取十位数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没错,每按一次count加1直到60,那就是电路有问题,P2口连接的数码管采取总线画法,因此每一个分支线上均 ...

OK,标记好解决了

网友D:
仿真,总线上没有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