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F104W单片机的自动下载电路带程序

楼主(2019-12-10):
      需要将晶振频率设置为11.0592MHz(ISP下载软件中设置)ISP最新软件最低波特率设置为2400(软件默认)
工作原理:【STC15F104W单片机没有硬件串口,所以只能模拟串口】
因为ISP在下载程序之前会以最低波特率向目标单片机连续发送0X7F握手信号,基于此,在STC15F104W
单片机中模拟串口接收上位机发送的0X7F,当连续检测到有16个0X7F时候就认为是需要下载程序了,此时
P34脚输出高电平,而使外部的S8550三极管截至,目标单片机失电(模仿给单片机断电),延时600ms后再
给单片机上电,就可以下载程序了。此制作在不下载以及下载完程序时目标单片机一直得电,并且不妨碍
串口调试,不占用单片机硬件串口。供电用三极管采用S8550,最大工作电流1.5A,而电脑USB输出电流最
大500ma左右,所以正常情况下电路不会出现问题。【T0模拟串口时钟,T2用作延时计数器】

实物图
从家里找了一片STC89C52RC单片机,连续写了1000多次,没有一次失败,下面是视频

#include "init.h"

extern u8 cnt7f;                        //连续接收到0X7F的次数计数器
extern u16 t2cnt;                        //T2定时计数值
extern u8 RBUF;                          //接收缓冲区
extern u8 RDAT;                         //接收数据
extern u8 RCNT;                         //接收计数器
extern u8 RBIT;                                //接收位数
extern bit RING;                         //正在接收标志
extern bit REND;                        //接收完成标志

/*T2初始化*/
void Timer2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T1MS;             //初始化计时值
    T2H = T1MS >> 8;
        IE2 |= 0x04;                         //使能定时器2中断
}

/*全局初始化*/
void all_init(void)
{
        TMOD=0x00;                                 //定时器0在16位自动重装模式
        AUXR=0x80;                                 //定时器0在1T模式
        TL0=65536-FOSC/3/BAUD;
        TH0=(65536-FOSC/3/BAUD)>>8;//初始化定时器0并设定重装值
        TR0=1;                                         //定时器0开始运行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PT0=1;                                         //定时计数器0中断高优先级
        EA=1;                                        //开总中断

        RING=0;
        REND=0;
        RCNT=0;
        Timer2Init();
        cnt7f=0;
        P3M1 &= 0XEF;                         //1110 1111设置P3.4为强推挽输出
        P3M0 |= 0X10;                          //0001 0000设置P3.4为强推挽输出
        enable = 0;                                //确定给目标单片机供电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while(t2cnt<300);                 //等待 使系统稳定
        AUXR &= 0xEF;                        //关定时器2计时
        t2cnt = 0;                                //清零T2计数值
}

网友A(2021-03-08):
这个需要把程序烧到STC15F104W里,然后再把STC15F104W装上去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