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如何整合三个传感器模块能够一起运行?求思路

楼主(2019-12-10):
这是三个独立的传感器程序,实验需求需要把它们合在一起,能够全部运行以及需要有一个警报,当超过某个阈值会使蜂鸣器响,主要问题在于.h文件定义函数不一,无法直接合成编译

求大神给个思路,我想自己完成.

楼主:
最大的问题在于火焰传感器和其他两个传感器的延时函数定义不对,火焰传感器的延时定义是两个变量

网友A:
你还是把三个独立的传感器程序分别运行,等你把每个都搞明白后,再一个一个往上面加不迟。

网友B:
程序很好,杠杠滴

网友B:
程序有点小问题,变量设置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点小问题,变量设置不清晰

你指的是哪一个模块的变量

网友C:
你先一个一个弄懂了,怎么合在一起自然就会了,静下来来耐得住性子才能学进去东西

网友D:
51单片机如何进行模块化编程- www点elecfans点com/d/773063.html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你有多少东西,只需要按照模块化编程,先把单独的传感器 编好,然后通过自己想要如何实现的步骤去整合这些模块,达到最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