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的crc,没有看懂,大神讲解一下,想转换为C语言,怎么写

楼主(2019-12-10):
CRC校验:对数据包头(除起始符)和数据包体所有字节进行下列操作所得结果,可用来检验数据是否正确

CRC校验过程
Const crct = "000094188226097063221131194156126032163253031065" _
           + "157195033127252162064030095001227189062096130220" _
           + "035125159193066028254160225191093003128222060098" _
           + "190224002092223129099061124034192158029067161255" _
           + "070024250164039121155197132218056102229187089007" _
           + "219133103057186228006088025071165251120038196154" _
           + "101059217135004090184230167249027069198152122036" _
           + "248166068026153199037123058100134216091005231185" _
           + "140210048110237179081015078016242172047113147205" _
           + "017079173243112046204146211141111049178236014080" _
           + "175241019077206144114044109051209143012082176238" _
           + "050108142208083013239177240174076018145207045115" _
           + "202148118040171245023073008086180234105055213139" _
           + "087009235181054104138212149203041119244170072022" _
           + "233183085011136214052106043117151201074020246168" _
           + "116042200150021075169247182232010084215137107053"
Dim crctab(255) As Integer
For i = 0 To 255
  crctab(i) = Mid(crct, 3 * i + 1, 3)
Next
Dim crc As Byte
For ii = 数据包头(除起始符) To数据包体最后一字节
      crc = crctab(crc Xor arrin(ii))
Next

网友A:
Dim crctab(255)         '定义数组,16位
For i = 0 To 255          '相当于for(i=0;i<=255;i++){
  crctab(i) = Mid(crct, 3 * i + 1, 3)      ' crctab[i]=  取crct中,3*i+1开始位置,取3位,C的忘了函数写法
Next    ’          相当于C的for 的  }
Dim crc As Byte   '定义单字节变量  ,8位
For ii = 数据包头(除起始符) To数据包体最后一字节
      crc = crctab(crc Xor arrin(ii))       'Xor 为异或
Next
你程序不全,arrin没有,是输入的数组吧。

网友B:
网上c语言crc校验例程很多找一个用不行吗?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int crctable[256] =
{
0x0000, 0x1189, 0x2312, 0x329B, 0x4624, 0x57AD, 0x6536, 0x74BF,
0x8C48, 0x9DC1, 0xAF5A, 0xBED3, 0xCA6C, 0xDBE5, 0xE97E, 0xF8F7,
0x0919, 0x1890, 0x2A0B, 0x3B82, 0x4F3D, 0x5EB4, 0x6C2F, 0x7DA6,
0x8551, 0x94D8, 0xA643, 0xB7CA, 0xC375, 0xD2FC, 0xE067, 0xF1EE,
...
0xFBCF, 0xEA46, 0xD8DD, 0xC954, 0xBDEB, 0xAC62, 0x9EF9, 0x8F70
};
unsigned int // Returns Calculated CRC value
CalculateCRC16(unsigned int crc_seed, // Seed for CRC calculation
void *c_ptr, // Pointer to byte array to perform CRC on
unsigned int len) // Number of bytes to CRC
{
        unsigned char *c = c_ptr;
        unsigned int crc = crc_seed;
        while (len--){
                crc = (crc << 8) ^ crctable[((crc >> 8) ^ *c++)];
                printf("%d", crc);
        }
        return (crc);
}

int main()
{

    printf("%d", CalculateCRC16(0xFFFF, "123456789", 2));

    return 0;
}

网友D:
可以从网上百度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