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无刷电机驱动板(包含有霍尔,无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9-12-10):
本人几年前开发个的一个基于STM32的无刷驱动板,当时试过,有霍尔,和利用反向电动势的无感启动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正常的带载运行。
后来因为切换到其他项目,没有再继续优化,
但程序的基本框架是正确的,编译也可完全通过。
发到网上供大家参考,有疑问的同行可以发帖相互交流学习,谢谢!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void Motor_Ctr(void);

void send_wave_data(u16 send_data)
{
        usart1_send_byte(0xAA);
        usart1_send_byte(send_data>>8);
        usart1_send_byte(send_data);
}

void Motor_start_param_initial()
{
        MotorCtr.motor_start_delay=MAX_START_DELAY;   //电机启动参数初始化,30ms,相当于60000/6/2/30=166圈/分钟
        MotorCtr.start_step_cn=0;

        #ifdef  NO_HOLZER_SENSOR                                            //无霍尔传感器

                MotorCtr.Holzer_sensor=0;
                MotorCtr.No_Holzer_sensor_start_count=0;
                MotorCtr.start_holl_value=2;
        #else                                                //有霍尔传感器

                MotorCtr.Holzer_sensor=1;
                MotorCtr.Holzer_sensor_start_count=0;
        #endif
}

//电机控制初始化函数
void MotorCtr_ini(void)
{
        MotorCtr.sample_ok=0;            //电机采样参数初始化
        MotorCtr.motor_voltage=0;
        MotorCtr.motor_current=0;

        MotorCtr.speed_val=0;                        //电机速度参数初始化设定值
        MotorCtr.speed_set=0;
        MotorCtr.speed_time_cnt=0;
        MotorCtr.speed_time_ok=0;

        MotorCtr.holl_overtime_cnt=0;
        MotorCtr.holl_cnt=0;
        MotorCtr.sum_holl_time=0;
        MotorCtr.sample_ok_cn=0;
        MotorCtr.stall_time_cn=0;

        MotorCtr.motor_dir= NONE_DIR;                                  //电机转动控制初始化,顺时钟
        MotorCtr.motor_run_state = MOTOR_IDLE;

        Motor_start_param_initial();

        MotorCtr.motor_run_state=MOTOR_START;
        MotorCtr.motor_dir= FORWARD_DIR;
        //MotorCtr.motor_dir= REVERSE_DIR;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开始计时间

}

void MOTOR_CMD_process()
{
        if(Usart2Data.Usart_Rx_Data_OK)
        {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H==CMD_ORDER)
                {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L&MOTOR_START)
                        {
                                Motor_start_param_initial();

                                MotorCtr.motor_run_state=MOTOR_START;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L&FORWARD_DIR)
                                {
                                        MotorCtr.motor_dir= FORWARD_DIR;
                                }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L&REVERSE_DIR)
                                {
                                        MotorCtr.motor_dir= REVERSE_DIR;
                                }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开始计时间

                        }
                        else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L&MOTOR_STOP)
                        {
                                MotorCtr.motor_run_state=MOTOR_STOP;
                                stop_motor();
                                TIM_Cmd(TIM4, DISABLE);                                          //使能TIM4,开始计时间
                        }
                }
                else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H==CMD_DATA_SPEED)
                {
                                        MotorCtr.pwm_duty_set=Usart2Data.Usart_Rx_Cmd_L*MIN_START_PWM_DUTY/SPEED_DUTY_NUM;   //速度档位1-10档
                }
                else if(Usart2Data.Usart_Rx_Cmd_H==CMD_DATA_ANGLE)
                {

                }

                Usart2Data.Usart_Rx_Data_OK=0;
        }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IO_Initial();                               //初始化输入输出IO口及电平中断输入

        Delay_Initial();                        //用于精确延时

        UART1_Initial(115200);                         //用于调试
        UART2_Initial(115200);                         //用于调试

        TIM2_Configuration();                    //触发采样,用来设置ADC采样率
        MYDMA_Initial();                                          //ADC配置为DMA传输
        ADC_Initial();                                           //充电电流,电池电压AD输入初始化

        TIM4_Configuration();                    //用于启动延时

        ISR_Initial();                                                  //必须在所有任务开始运行后,开启中断初

        //TIM3_Configuration();                    //霍尔输入触发配置
        //TIM1_Configuration();                    //6路PWM产生配置,载波频率为25KHz

        MotorCtr_ini();

        Motor_Ctr();
}

void Motor_Ctr(void)
{
        while(1)
        {
                MOTOR_CMD_process();                              //运控板命令处理

                if(MotorCtr.sample_ok)
                {
                    LED_ON=!LED_ON;

                        MotorCtr.sample_ok=0;

                        ADC1_Sample_filter(MotorCtr.sample_ok_cn);

                        MotorCtr.motor_voltage+=single_motor_voltage[MotorCtr.sample_ok_cn];
                        MotorCtr.motor_current+=single_motor_current[MotorCtr.sample_ok_cn];

                        ADC1_sample(ENABLE);

                    MotorCtr.sample_ok_cn++;

                        if(MotorCtr.sample_ok_cn>=SAMPLE_OK_NUM)
                        {
                                MotorCtr.sample_ok_cn=0;

                                MotorCtr.motor_voltage/=SAMPLE_OK_NUM;
                                MotorCtr.motor_current/=SAMPLE_OK_NUM;

                                if(MotorCtr.motor_voltage<BATTERY_MIN_V)                                 //mA,最大可测1.2A
                                {

                                }
                                if(MotorCtr.motor_current>MOTOR_STALL_A)                                //A
                                {

                                }

                                printf("MotorCtr.motor_run_state %d\n",MotorCtr.motor_run_state);

                                printf("MotorCtr.motor_voltage %d\n",MotorCtr.motor_voltage);    //mV
                                printf("MotorCtr.motor_current %d\n",MotorCtr.motor_current);    //mA
                        }
                }

        if(MotorCtr.motor_run_state==MOTOR_START)                                                                //无感启动,或有霍尔传感器启动
                {
                        MotorCtr.pwm_duty_set=FIXED_PHASE_PWM_DUTY;                                                   //max 1800
                        Ctr_Process(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otorCtr.motor_dir);                  //转子预定位
                        delay_ms(100);
                        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anu_Ctr_Process(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otorCtr.motor_dir);
                        Ctr_Process(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otorCtr.motor_dir);                  //二次定位
                        delay_ms(100);
                        MotorCtr.pwm_duty_set=MIN_START_PWM_DUTY;                                                           //max 1800
                        MotorCtr.fixed_start_speed_cn=0;
                        while(1)
                        {
                                MotorCtr.start_step_cn++;

                                Ctr_Process(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otorCtr.motor_dir);                                                                  //控制与换相

                                if(MotorCtr.start_step_cn<=MAX_START_STEP_NUM)                                //启动完毕速度,24步后,换向时间2.6ms,相当于60000/6/2/2.6=1923圈/分钟
                                {
                                        MotorCtr.motor_start_delay=MotorCtr.motor_start_delay*STEP_PWM_DELAY;
                                }
                                else
                                {

                                        if(MotorCtr.fixed_start_speed_cn<FIXED_SPEED_START_NUM)          //加速启动后再,固定速度启动几步
                                                MotorCtr.fixed_start_speed_cn++;
                                        else
                                        {
                                                #ifdef  IO_INT_SENORLESS
                                                        TIM_SetCounter(TIM3,0);
                                                #endif

                                                MotorCtr.motor_run_state = MOTOR_RUN;
                                                ADC1_sample(ENABLE);                                                                                    //理论上在启动中就要检测电流大小,进行保护,调试时跳过
                                                TIM_Cmd(TIM3, ENABLE);
                                                MotorCtr.start_step_cn=0;
                                                break;
                                        }

                                }

                                if(MotorCtr.Holzer_sensor)                                                                                                    //有感启动,固定霍尔输入
                                {
                                        MotorCtr.start_holl_value =0;
                                        MotorCtr.start_holl_value = FHASE_C_IN<<2 | FHASE_B_IN<<1 | FHASE_A_IN<<0;

                                        if(MotorCtr.Holzer_sensor_start_count<MAX_MOTOR_START_NUM)
                                                MotorCtr.Holzer_sensor_start_count++;
                                        else
                                        {
                                                MotorCtr.motor_run_state =MOTOR_STALL;
                                                motor_brake();
                                        }
                                }
                                else                                                                               //无感启动,实时读取霍尔输入
                                {
                                        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anu_Ctr_Process(MotorCtr.start_holl_value,MotorCtr.motor_dir);
                                        /*
                                        if(MotorCtr.No_Holzer_sensor_start_count<MAX_MOTOR_START_NUM)
                                                MotorCtr.No_Holzer_sensor_start_count++;
                                        else
                                        {
                                                MotorCtr.motor_run_state =MOTOR_STALL;
                                                motor_brake();
                                        }*/
                                }
                                delay_us(MotorCtr.motor_start_delay);

                        }
                }
                else if(MotorCtr.motor_run_state == MOTOR_RUN)
                {
                        if(MotorCtr.speed_time_ok)
                        {
                                MotorCtr.speed_time_ok=0;
                                MotorCtr.speed_val=MotorCtr.holl_cnt*SPEED_K;                                             //(MotorCtr.holl_cnt/6步/2对磁极对数)*60=转/min,换向延时 1000ms*60/转/2对磁极对数/6步,4000转时,每换向一次1.25ms

                                MotorCtr.ave_holl_time=HOLL_SPEED_K/(MotorCtr.sum_holl_time/MotorCtr.holl_cnt);

                                send_wave_data(MotorCtr.speed_val);

                                printf("MotorCtr.speed_val %d\n",MotorCtr.speed_val);                              //转/min
                                printf("MotorCtr.ave_holl_time %d\n",MotorCtr.ave_holl_time);
                                //printf("MotorCtr.holl_overtime_cnt %d\n",MotorCtr.holl_overtime_cnt);
                                printf("MotorCtr.pwm_duty_set %d\n",MotorCtr.pwm_duty_set);

                                MotorCtr.sum_holl_time=0;
                                MotorCtr.holl_cnt=0;

                        }
                }
                else                                                                                                    //MOTOR_STOP
                {
                        MotorCtr.speed_val=0;
                        MotorCtr.holl_overtime_cnt = 0;
                        MotorCtr.sum_holl_time=0;
                        MotorCtr.holl_cnt=0;
                }
        }
}

网友A:
很不错 不过 好像挺复杂

网友B:
下下来看看。正在学无霍尔的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C:
大佬有流程图吗?

网友D(2020-02-22):
谢谢楼主!下载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E: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F:
正在学无霍尔的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G(2020-03-30):
谢谢楼主共享!正在学,谢谢!

网友H:
正在学无霍尔的驱动

网友I(2020-08-06):
资料不错,就是扣分太多

网友J(2020-11-16):
正在做这个驱动,学习一下!

网友K(2020-12-22):
值得学习,设计得不错。

网友L(2021-05-08):
有PCB 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M:
谢谢了,电压在多少伏左右?

网友N(2021-10-24):
多谢分享,学习中。。。,想请教一下,带载不好启动如何调整?

网友O(2022-05-24):
感谢,正好可以参考

网友P(2022-07-13):
哦 原来有原理图

网友Q(2022-08-26):
感谢分享,这电容在背面不太好吧? 在同一面会好安装一点,个人建议

网友R(2022-09-29):
做个记号,用的时候好找

网友S:
是不是能用在电动自行车上?

网友T:
一个32IC现在好几十块钱了,没空间了。换国产

网友U:
高,能把原理简述一下,就更好了。毕竟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

网友V:
这个是方波的吗?如果方波的居逸的容易出成品吧

网友W(2024-09-29):
以前用STC驱动无刷电机,无霍尔,没有成功,放弃了。。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