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LCD1602显示DHT11采集的温湿度, 在仿真上可以运行 ,但是在实物上就不。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   //定义数据线
uchar rec_dat[20];   //用于显示的接收数据数组
  int RH,RL,TH,TL,i;
sbit lcdrs=P2^5;
sbit lcdrw=P2^6;
sbit lcden=P2^7;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1^1;
sbit K4=P1^2;
sbit beep=P1^0;
int W,S;

uint menu=0;//(定义变量)
uchar flat=0;
uchar WenDu=0x0f,ShiDu=30;//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0时输入指令
        P0=com;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rs=1时输入数据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

/*这里使用lcd1602来显示采集到的数据,lcd1602驱动程序在博主的51单片机系列博文中有详细讲解*/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EX1=1;
        IT0=1;
                  TMOD=0X01;     //设置T0为方式1   GATE=0;
                  ET0=1;
        TH0=0;
        TL0=0;

   init_lcd();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DHT11_delay_ms(100);    //DHT11上电后要等待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在此期间不能发送任何指令
       DHT11_receive();
                               if(TH>=WenDu||RH>=ShiDu){
                 beep=~beep;

                 }else{
                 beep=0;
                 }

             switch(menu){
         case 0:

                  write_com(0x80);   //从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write_dat('H');
       write_dat('H');   //显示数据
           write_dat('U');
                   write_dat('M');
            write_dat('I');
                write_dat(':');
                 write_dat(RH/10+0X30);
                write_dat(RH%10+0X30);
                         write_dat(' ');

                         write_dat('H');
                                write_dat('M');
                                 write_dat(':');
                                        write_dat(ShiDu/10+0x30);
                                write_dat(ShiDu%10+0x3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T');
                 write_dat('E');
                 write_dat('M');
                 write_dat('P');
                  write_dat(':');
                     write_dat(TH/10+0X30);
                    write_dat(TH%10+0X30);
                  write_dat(' ');
                   write_dat('T');
                 write_dat('M');
                 write_dat(':');
         write_dat(WenDu/10+0x30);
                  write_dat(WenDu%10+0x30);
                  break;

           case 1:

                             if(!K3){
         ShiDu++;
         }
            if(!K4){
         ShiDu--;
         }
                         write_com(0x80);   //从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i=0;i<15;i++){

                 write_dat(0x01);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H');   //显示数据
           write_dat('U');
                   write_dat('M');
            write_dat('I');
                write_dat(':');
                 write_dat(RH/10+0X30);
                write_dat(RH%10+0X30);
                         write_dat(' ');

                         write_dat('H');
                                write_dat('M');
                                 write_dat(':');
                                        write_dat(ShiDu/10+0x30);
                                write_dat(ShiDu%10+0x30);
                                write_dat('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5;i++){

                 write_dat(0x01);

                   }
                         break;

                   case 2:

                                                if(!K3){
         WenDu++;
         }
            if(!K4){
         WenDu--;
         }
                            write_com(0x80);   //从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位置开始显示
                  for(i=0;i<15;i++){

                 write_dat(0x01);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T');
                 write_dat('E');
                 write_dat('M');
                 write_dat('P');
                  write_dat(':');
                     write_dat(TH/10+0X30);
                    write_dat(TH%10+0X30);
                  write_dat(' ');
                   write_dat('T');
                 write_dat('M');
                 write_dat(':');
         write_dat(WenDu/10+0x30);
                  write_dat(WenDu%10+0x3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5;i++){

                 write_dat(0x01);

                   }
                  break;

          }

         }

        }

int0() interrupt 0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menu++;

                         delay(10);
                           if(menu>=3)
                                                                {
                                                                 menu=0;
                                                                }

}

网友A(2019-12-10):
LCD 不显示的话,一般是你的时序不对。
你仿真时没有设置实时时间调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 不显示的话,一般是你的时序不对。
你仿真时没有设置实时时间调试吧。

怎么设置?

网友C:
开发板和我的差不多呀 我现在喜欢STM32

网友D:
先解决LCD显示的问题,然后再试验别的。检查下LCD电压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E:
可以调一下背光,如果不行看一下LCD1602的时序图

网友F:
从图片上看楼主用的是现成的开发板所以基本不会出现硬件问题,楼主可以看看开发板原理图或者开发板带的参考程序里面是否需要关闭锁存器的段选和位选,LCD显示的I/O口可能与数码管的共用了

网友F:
查看开发板的原理图或者LCD显示的参考程序,看看是不是有锁存器需要关闭段选和位选,这个I/O口可能和其他共用了。我看你的代码里没有做处理。

网友B:
谢谢各位,是我搞错了引脚,我将rs和rw弄反了。

网友G:
大佬,我是萌新,能不能告诉我,k1,k3,k4有什么用的呀

网友H:
仿真上通过而实际不通过,检查:
1、接线及插线是否正确;
2、端口设置是否与实际连接相同;
3、是否1602设置不当不能正常显示.....
调试的步骤是先全部检查连线与程序设置是否相同,如果没错就屏蔽与1602无关的东东,先将1602点亮并出字,然后一点点地加东东直到成功。

网友I:
仔细查查,可能你哪里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