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 这个程序显示的温度为什么不会变

楼主(2019-12-10):
这个程序显示的温度为什么不会变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int temp;
float f_temp;
uchar code shuzi[]={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0xbf,0x86,0xdb,0xcf,0xe6,0xed,
0xfd,0x87,0xff,0xef,0xf7,0xfc,0xb9,0xde,0xf9,0xf1};
void delay(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sreset()      //ds18b20初始化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    //读一位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
    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s=0;
            i++;
            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
            i=8;
            while(i>0)i--;
            ds=1;
            i++;
            i++;
        }
    }
}
void tempchange()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44);
}
uint get_temp()         //读暂存器中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b=te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f_temp=temp*0.625;
    temp=f_temp*10+0.5;    //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                             //temperature=get_temp
void display(uchar wendu)
{
    uchar wendu1,wendu2,wendu3;
    wendu1=wendu/100;
    wendu2=wendu%100/10;
    wendu3=wendu%100%10;
    duan=1;
    P0=shuzi[wendu1];
    duan=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2);

    duan=1;
    P0=table[wendu2];
    duan=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2);

    duan=1;
    P0=shuzi[wendu3];
    duan=0;
    P0=0xff;
    wei=1;
    P0=0xfb;
    wei=0;
    delay(2);
}
void main()
{
    while(1)
    {
        tempchange();
        display(get_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