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7仿真闪退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9-12-10):
proteus8.7仿真会闪退,试了好多办法没有用,哪位大佬能给下汉化前的Translations文件夹,我试试不汉化会不会闪退,谢谢大佬。

楼主:
试装了好多次终于解决了,安装包附带的教程是错的,到“choose the installation you want”这一步时要选第二个,而且下一步选的路径要一样,都在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这样就可以了,我的十几分钟了还没退

网友A:
Proteus8.7闪退大部分原因是你pojie的原因。解决 方法试下https://blog.csdn.net/qq_38680405/article/details/914673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8.7闪退大部分原因是你pojie的原因。解决 方法试下https://blog.csdn.net/qq_38680405/article/deta ...

我试过了,还是会闪退。

网友B:
把杀毒软件关掉,重新破解,杀毒软件可能把你的一些插件给删除了

楼主:
因为修改注册表导致原来账户不能登录的看这里,
我是因为想改用户名,改了注册表里面的sid的内容,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有一样的可以参考一下。

改的部分,注册表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ProfileList
我是改了S-1-5-21-...-1001里面的ProfileImagePath

恢复方法:
1、按“Win+R”组合键打开运行,在框框内输入“regedit”-点击回车,打开注册表;

2、依次展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ProfileList
3、找到此项中包含当前用户名的一项,观察项命名后是否存在" .bak"存在即删除多出来的“ .bak”(把对应的那个不带.bak的删除或重命名比如1008这样)

4、把刚刚去掉.bak的里面的ProfileImagePath改回原来的信息。

4、重启系统就可以了,一切完好如初!
-----------------------在知乎找到的,亲测有效

网友C:
要把c盘program data那个文件复制到安装路径

网友D(2020-04-24):
破解版就这样,programData这个文件夹中还有MODELS文件夹,所以再把Patch中MODELS(即pojie的MODELS)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复制替换到ProgramData的MODELS即可。
已经没有闪退

网友E(2020-11-27):
引用 楼主:
试装了好多次终于解决了,安装包附带的教程是错的,到“choose the installation you want”这一步时要选第 ...

我是按照楼主说的做的,现在仿真10分钟没问题

网友F:
亲,我之前也遇到闪退问题了,您看下这个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136951-1.html

网友G:
一定是安装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边有本人写的教程和软件 如果需要 可以联系获取

网友H:
恢复方法:
1、按“Win+R”组合键打开运行,在框框内输入“regedit”-点击回车,打开注册表;

2、依次展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ProfileList
3、找到此项中包含当前用户名的一项,观察项命名后是否存在" .bak"存在即删除多出来的“ .bak”(把对应的那个不带.bak的删除或重命名比如1008这样)

4、把刚刚去掉.bak的里面的ProfileImagePath改回原来的信息。

4、重启系统就可以了,一切完好如初!

网友I(2021-05-21):
亲测找到解决办法,其实是在软件系统设置里面就可以解决。方法如下:打开破解好的软件后进入系统设置里面的模拟器设置选项,在里面添加program file(x86)文件路径的modle文件就可以解决模拟闪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