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仿真电路图求详解各元器件用处?

楼主:
该仿真电路图是否需要更改?各连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A(2020-03-05):
实际操作的话,LED和蜂鸣器驱动力不够

网友B:
看着很正常啊,代码 没看,你就对应着电路图引脚看看代码怎么定义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觉得你的电路设计很好, 应该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现在,检查你的代码,以确保代码中定义的IO实际上是原理图中使用的IO。

网友D:
多看基础电路,多学元件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