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有关问题,小白求教,main重复出错,源码已贴出

楼主(2019-12-10):
一个矩阵键盘控制蜂鸣器,一个数码管程序,怎么合并使用,源码已贴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sbit led=P2^5;

unsigned int Tab_F[]={440,494,554,220,
                                                                                        440,494,554,220,
                                                                                        554,587,659,554,
                                                                                        587,659,999,};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int Pinlv,Shichang;

bit beep;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92)/256;
        TL0=(65536-92)%256;
        ET0=1;                                                                                   //T0中断
        EA=1;                                                                                   //cpu总中断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_num=KeyDown();

                if(key_num!=0xff)
                {
                        Pinlv=Tab_F[key_num];
                  beep=1;
                        Shichang=0;
                        EA=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0=(65536-92)/256;
        TL0=(65536-92)%256;

        i++;
        if(i>(5000/Pinlv))
        {
                                if(beep==1)
                                        {led=~led;}
                 i=0;
        }

        Shichang++;
        if(Shichang==1000)
          {
                        beep=0;
                        led=0;
                        EA=0;
                }
}
//===========================分隔//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unsigned char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lie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0111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1011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  1101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1110
                        }

                        GPIO_KEY=0XF0;                                                                    //hang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0111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else
        {
                KeyValue=0xff;
        }

        return KeyValue;
}
//===========================分隔//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void dig_Disp()
{
uchar i=0;
for(;i<8;i++)
        {
        switch(i)
      {
        case 0:
                       LSA=0;LSB=0;LSC=0;P0=smg[0];break;
                case 1:
                       LSA=1;LSB=0;LSC=0;P0=smg[1];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P0=smg[2];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P0=smg[1];break;
            case 4:
                       LSA=0;LSB=0;LSC=1;P0=smg[9];break;
                case 5:
                       LSA=1;LSB=0;LSC=1;P0=smg[1];break;
                case 6:
                       LSA=0;LSB=1;LSC=1;P0=smg[0];break;
                case 7:
                       LSA=1;LSB=1;LSC=1;P0=smg[2];break;
           }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_Disp();
   }
   }

楼主:
工程架构不知道正确不,这个控制数码管的程序一直实现不过

网友A:
不清楚你放的这三个程序是什么关系,我也是初学的,不过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找不到shuxian这个东东,报错提示你的main里面没有用到这个shuxian,还有那两个重复定义的提示,建议还是先看清楚程序哪里漏了什么东西吧,慢慢找原因总能解决的

网友B:
这是两个程序代码段,合并很简单,要写出你想要显示哪些内容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是合并的结果:
#include "reg52.h"
#include "key.h"
/////////移到这里//////////////////////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

sbit led=P2^5;

unsigned int Tab_F[]={440,494,554,220,
                                                                                        440,494,554,220,
                                                                                        554,587,659,554,
                                                                                        587,659,999,};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int Pinlv,Shichang;

bit beep;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92)/256;
        TL0=(65536-92)%256;
        ET0=1;                                                                                   //T0中断
        EA=1;                                                                                   //cpu总中断
        TR0=1;
}

/*/////////////下面这段声明移到最后面的main主程序里面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_num=KeyDown();

                if(key_num!=0xff)
                {
                        Pinlv=Tab_F[key_num];
                  beep=1;
                        Shichang=0;
                        EA=1;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0=(65536-92)/256;
        TL0=(65536-92)%256;

        i++;
        if(i>(5000/Pinlv))
        {
                                if(beep==1)
                                        {led=~led;}
                 i=0;
        }

        Shichang++;
        if(Shichang==1000)
          {
                        beep=0;
                        led=0;
                        EA=0;
                }
}
//===========================分隔//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unsigned char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lie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0111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1011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  1101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1110
                        }

                        GPIO_KEY=0XF0;                                                                    //hang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0111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else
        {
                KeyValue=0xff;
        }

        return KeyValue;
}
//===========================分隔//
/*/////////////下面这段声明移到前面开头的声明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void dig_Disp()
{
uchar i=0;
for(;i<8;i++)
        {
        switch(i)
      {
        case 0:
                       LSA=0;LSB=0;LSC=0;P0=smg[0];break;
                case 1:
                       LSA=1;LSB=0;LSC=0;P0=smg[1];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P0=smg[2];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P0=smg[1];break;
            case 4:
                       LSA=0;LSB=0;LSC=1;P0=smg[9];break;
                case 5:
                       LSA=1;LSB=0;LSC=1;P0=smg[1];break;
                case 6:
                       LSA=0;LSB=1;LSC=1;P0=smg[0];break;
                case 7:
                       LSA=1;LSB=1;LSC=1;P0=smg[2];break;
           }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移到这里,屏蔽多余的语句
//void main()
//{
//        Timer0Init();
//        while(1)
//        {
                key_num=KeyDown();

                if(key_num!=0xff)
                {
                        Pinlv=Tab_F[key_num];
                  beep=1;
                        Shichang=0;
                        EA=1;
                }
//        };
//
//}
/////////////////////////////////
   dig_Disp();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放的这三个程序是什么关系,我也是初学的,不过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找不到shuxian这个东东,报错提示 ...

一个是引用,一个是矩阵键盘对应蜂鸣器频率,shuxian是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好像引脚使用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程序代码段,合并很简单,要写出你想要显示哪些内容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是合并的结果:
#inc ...

好的好的,我试下程序,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程序代码段,合并很简单,要写出你想要显示哪些内容或者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是合并的结果:
#inc ...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gai.c...
gai.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GAI.C(68):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70):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73):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76):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77):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85):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86):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93): error C202: 'GPIO_KEY': undefined identifier
GAI.C(111): error C237: '_delay': function already has a body
GAI.C(14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GAI.C(16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ompiling key.c...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B:
#include "key.h"这个是外部引用,你要找到你原先复制那段键盘的程序,把里面的 "key.h"复制添加到你的这个工程

网友B:
gai.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h'
这里提示你 不能打开'key.h'

网友C:
这两个程序本来就是一种完成基本功能的学习代码,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在实际应用中很少采用。两者合并后其基本功能都有,但不完善。按键反应不灵敏,蜂鸣器工作期间明显干扰数码管显示。

#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KEY P3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2^5;
uchar smg[]={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Tab_F[]={
        440,494,554,220,440,494,554,220,
        554,587,659,554,587,659,999,};
unsigned char key_num;
unsigned int Pinlv,Shichang;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unsigned char key_num;
bit bee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65536-92)/256;
        TL0=(65536-92)%256;
        ET0=1;       //T0中断
        EA=1;         //cpu总中断
        TR0=1;
}

unsigned char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lie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0111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1011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  1101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1110
                        }

                        GPIO_KEY=0XF0;    //hang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0111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else
        {
                KeyValue=0xff;
        }
        return KeyValue;
}
void dig_Disp()
{
        uchar i=0;
        for(;i<8;i++)
        {
                switch(i)
                {
                        case 0:
                        LSA=0;LSB=0;LSC=0;P0=smg[0];break;
                        case 1:
                        LSA=1;LSB=0;LSC=0;P0=smg[1];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P0=smg[2];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P0=smg[1];break;
                        case 4:
                        LSA=0;LSB=0;LSC=1;P0=smg[9];break;
                        case 5:
                        LSA=1;LSB=0;LSC=1;P0=smg[1];break;
                        case 6:
                        LSA=0;LSB=1;LSC=1;P0=smg[0];break;
                        case 7:
                        LSA=1;LSB=1;LSC=1;P0=smg[2];break;
                }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dig_Disp();
                key_num=KeyDown();
                if(key_num!=0xff)
                {
                        Pinlv=Tab_F[key_num];
                        beep=1;
                        Shichang=0;
                        EA=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0=(65536-92)/256;
        TL0=(65536-92)%256;

        i++;
        if(i>(5000/Pinlv))
        {
                if(beep==1)
                {led=~led;}
                i=0;
        }

        Shichang++;
        if(Shichang==1000)
        {
                beep=0;
                led=0;
                EA=0;
        }
}

//===========================分隔//
/*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uint a)
{
while(a--);
}

void main()
{
while(1)
{
dig_Disp();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key.h"这个是外部引用,你要找到你原先复制那段键盘的程序,把里面的 "key.h"复制添加到你的这个 ...

key.h是那个矩阵键盘扫描,现在不用了,用的独立键盘

网友B:
那你就把key.h这个语句屏蔽或者删除,不然编译肯定找不到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