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2019-12-10):
STM32
我想做一个密码锁,13个按键,每个按键都能单独唤醒STM32的停机或者待机。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一开始想的是每个都接外部中断,但是我看介绍说:外部中断“中断线5-9共用中断函数,中断线10-15共用中断函数”,这样的话我还能输入不同的值嘛?
还有就是有没有办法 当每个按键按下时 通过一个 或器件 唤醒一个公共的引脚?

本人刚接触32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STM32每个引脚都是中断源,配置一下即可,
中断线5-9共用中断函数,中断线10-15共用中断函数”,只是在一个中断函数中,但是哪个引脚触发的需要判断。判断到该引脚按下赋值就可以了。
下面是一段中断函数为你参考: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RESET)
        {
                delay_nms1(10);
                if(!(GPIOB->IDR & GPIO_Pin_8))
                {
                        if(secflag) secflag=0;
                        else secflag=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RESET)
        {
                delay_nms1(10);
                if(!(GPIOB->IDR & GPIO_Pin_9))
                {
                        if(secflag) secflag=0;
                        else secflag=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每个引脚都是中断源,配置一下即可,
中断线5-9共用中断函数,中断线10-15共用中断函数”,只是在一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