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和AT24C64的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使用proteus7.8 SP2,keil4,AT89C51RD2
实现DS3231的时间设置和读取,AT24C64的写入和读取

DS3231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main.h"
#include "I2C.h"

//功能:BCD码转换为十进制
//参数:BCD码
//返回值:十进制数
uchar BCDToDEC(uchar val)
{
   return    ((val>>4)*10)+(val&0x0f);
}

//功能:十进制数转换为BCD码
//参数:十进制数字
//返回值:BCD码
uchar DECToBCD(uchar val)
{
   return  (((val%100)/10)<<4)|(val%10);
}

//功能:向DS3231的某个寄存器写入数据
//参数:addr要写入的寄存器地址,write_data 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I2CStart_I2C();                                  //1发送起始信号
    I2C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2.发送写指令
    if(I2CWaitACK()==NACK )                   //如果为非应答
              return 0;

    I2CSendByte(addr);                            //3.发送寄存器地址
    if(I2CWaitACK()==NACK)                    //如果为非应答
              return 0;

    I2CSendByte(write_data);                    //4.发送数据
    if(I2CWaitACK()==NACK)                     //如果为非应答
              return 0;

    I2CStop_I2C();                                   //5.发送停止信号
    delayus(4);

    return 1;                                             //发送正确返回1
}

//功能:从DS3231某个寄存器中读取数据
//参数: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取的数据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uchar idata read_data;

    I2CStart_I2C();                                  //1.起始信号
    I2C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2.发送伪写指令
    if(I2CWaitACK()==NACK)                    //等待从机应答
              return 0;

    I2CSendByte(random_addr);               //3.发送寄存器地址
    if(I2CWaitACK()==NACK)                    //等待从机应答
              return 0;

    I2CStart_I2C();                                  //4.再次发送起始信号
    I2C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5.发送读指令
    if(I2CWaitACK()==NACK)                    //等待从机应答
              return 0;

    read_data = I2CReadByte();                //6.读取数据
    I2C_NACK();                                      //7.给出NACK信号
    I2CStop_I2C();                                   //8.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read_data;
}

//功能:设置DS3231时间,包括年/月/日/ 时:分:秒  周几
//参数:Time型  t    注意,这里t中的值都是十进制的
//返回值:void
void ModifyTime(Time *t)
{
    uchar temp=0;

    temp=DECToBCD(t->year);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DECToBCD(t->month);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DECToBCD(t->day);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temp=DECToBCD(t->hour);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DECToBCD(t->minute);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temp=DECToBCD(t->second);
    write_byte(DS3231_SECOND,temp); //修改秒

    temp=DECToBCD(t->week);
    write_byte(DS3231_WEEK,temp);   //修星期
}

//功能:从DS3231读取数据
//参数:Time 型变量t,读出的结构成员都是十进制数
//返回值:void
void GetDS3231Time(Time *t)
{
    t->year=read_random(DS3231_YEAR);
    t->month=read_random(DS3231_MONTH);
    t->hour=read_random(DS3231_HOUR);
    t->minute=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t->second=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t->year=BCDToDEC(t->year);
    t->month=BCDToDEC(t->month);
    t->day=BCDToDEC(t->day);
    t->hour=BCDToDEC(t->hour);
    t->minute=BCDToDEC(t->minute);
    t->second=BCDToDEC(t->second);
}

网友A(2020-02-26):
谢谢分享,需要操作ds3231模块上的eeprom, 下载参考下。

网友B:
谢谢楼主   非常需要

网友C:
优秀 棒棒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