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取1s内18B20取样的平均值,如何实现?

楼主(2019-12-10):
51定时50ms取样一次温度值,我想1s取样输出20次温度的平均值,请问怎么实现?

网友A:
定义一个寄存器累计所有采集的温度值,再除以20就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寄存器累计所有采集的温度值,再除以20就得到了

有例程吗?

网友B:
你好!
根据 DS18B20 的控制时序来看,
1秒进行20次测量显然是不行的;
不过也许可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网友C:
这是按你的构想,在坛友的程序基础上给你改的示例+仿真

网友D:
每次取一次然后放到一个寄存器里,然后求平均值就可以了

网友E:
绝对不行,你不用试了。DS18B20现在出的都是高精度12位的,9位的我没见过。
datasheet上明确说了,每次转换需480~900mS,一般我取700ms。你可以20S后20次求平均,但没有意义,18B20的精度可信度非常高,用不着平均了。

网友F:
做一个温度缓存区,也是一个20个数的数组,将采集的数据写入,再将数组的数据进行累加求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