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10,sec/10%10,sec/100%10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10):
sec%10,sec/10%10,sec/100%10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

网友A:
%为取余,/为除号。这三个相当于把一个三位数的个位、十位、百位分离出来。比如:sec=321,
sec%10=1,         (因为321除以10等于32余1,余数为1)。
sec/10%10=2。      (因为sec先除以10后为32,小数自动省去,然后在除以10后取余数为2)。
sec/100%10=3。     (因为321除以100后为3,取余后也为3)。

网友B:
sec%10,sec/10%10,sec/100%10是求sec的个位,十位和百位,如sec=234,经过运算分别得到4,3,2

网友C:
%是取余数,sec%10即是求一个数的个位数字,sec/10%10即是求这个数的十位的数字,sec/100%10就是百位;
比如sec=213;
sec%10=3;
sec/10%10=1;
sec/100%10=2;

网友D:
楼上三个师傅讲的看似都非常正确,可sec/100%10为啥不写直接成sec/100呢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三个师傅讲的看似都非常正确,可sec/100%10为啥不写直接成sec/100呢 ?

当这个数是4位乃至多位数时,sec/100%10仍适用  sec/100只适用于三位数

网友F:
%在C语言中用作取“余”的运算符,经常和“/”(除法运算符)配合使用。例如:50除8等于6余2,可以写成
50/8 = 6,   50%8  =  2  ,很简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上三个师傅讲的看似都非常正确,可sec/100%10为啥不写直接成sec/100呢 ?

编程本来就是无标准答案的,一个问题有两种解法有什么问题么,这种写法通用性更强.

网友H:
sec%10,sec/10%10,sec/100%10是求余,如sec是123, sec%10是对10求余等于3,是123个位的1,sec/10%10=2即十位,sec/100%10=1即百位

网友I:
C语言基础知识,求特定位的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当这个数是4位乃至多位数时,sec/100%10仍适用  sec/100只适用于三位数

123/100 = 1
123/%10 =1
1234/100=12
1234/100%10 =2

网友K:
分离个十百位

网友L:
知道一个是“求商”,一个是“求余”就行了。具体怎么运用,开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