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梯控制系统和PLC比起来真的不能用吗?

楼主(2019-12-10):
  求解 ?还是说稳定性的问题 ?

网友A:
PLC说到底还是基于单片机系统,只是针对工业环境改善了抗干扰等一些性能。

网友B:
这是应广单片机数据手册里注明的:
应广科技不担保本产品适用于保障生命安全或紧急安全的应用,应广科技不为此类应用产品承 担任何责任
这是合泰单片机数据手册里注明的:
盛群产品不授权使用于救生、维生从机或系统中做为关键从机
STC单片机大多应用教学和DIY,或者是少数的消费产品,所以它不用特别注明什么。
也就只有PIC或者AVR之类的技术过硬的厂商才会这么写:
Microchip 确信: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Microchip 系列产品是当今市场上同类产品中最安全的产品之一。
单片机如果有问题了可能是可以复位或者重启什么的,电梯用的PLC就不是复位那么简单的了
其实PLC内核就一单片机的,但是,那是针对极限环境,不是工业环境,是极限环境!不能被 噪声,断电,其它干扰所影响。PCB走线,电源稳定性都是加强了性能的。
当然了,它就一小盒子而已。
基于单片机的PLC电梯系统,也是教学用用,DIY一下,模拟一下就算了,要是你,你敢用吗?没有人愿意用生命去检测一单片机的性能

网友C:
单片机设计硬件时加上光耦隔离和电路抗干扰,稳定性不输PLC

网友D(2021-09-30):
这是重复造轮子的问题吧,其主要你要有做类似PLC硬件软件的经验,其次你要有检验系统极端环境工作可靠性的手段。这些具备了,单片机就=PLC  当然可能会缺个口碑(品牌)

网友E:
不能用,出了事赔偿太大了

网友F:
这种人命关天的应用场合,你敢用单片机?不怕坐牢?

网友G:
PLC要比单片机安全可靠得多,例如防干扰、震动、雷击等,所以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H:
PLC也不是不是万能的,很多PLC在安全领域也不能担独使用,最起码得有冗余系统

网友I:
PLC 内部也是一个单片机,不过既然叫PLC了,就不是简单的单片机了。是经过多少位专家,多年的经验制造的,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安全条款。已经是成熟的,工业用产品。工业用的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就不说电梯,制造一台机器,谁也不知道客户把这台机器放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工作。谁不想让他更稳定的工作呢。要不售后不得累死。

网友J:
PLC是专业度极高的工业品,稳定可靠是其主要指标,要不然就叫单片机算了。

网友K(2021-11-23):
以前的电梯就是单板机做的,后来才是用plc做

网友L(2022-03-22):
学习PLC有推荐的书籍吗  另外从什么途径可以找到主流PLC的内部参考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