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请教大家单片机+lcd连续显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舵机角度的代码,其中有uint value[]={1500,1000,1500,2000,1500};
uint ms[]={0,45,0,45,0};
。。。。。。
        for(i=0;i<5;i++)                {
                        pwm_value=value;//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delay_ms(1000);
       }
想要在lcd上随着这个循环连续显示数组ms里的数,怎么改呢?
我读51单片机实战指南这本书上面,都是直接显示一个数组,不会举一反三了。想请问大家。

网友A(2019-12-10):
按你的要求给你写一个示例+仿真,有详细注释,看懂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显示各种字符。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3^5;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EN=P3^4;                                //液晶屏EN口  高脉冲使能写指令/数据,低跳变执行

uint value[]={1500,1000,1500,2000,1500};
uint ms[]={0,45,0,45,0};
uint pwm_value;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1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25;b>0;b--);
}
/*******液晶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液晶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定义循环变量
        init();                                        //初始化LCD程序
        for(i=0;i<5;i++)
        {
                pwm_value=value[i];//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write_com(0x80);//LCD1602的第一行第0位置起
                write_date(value[i]/1000%10+'0');//LCD显示数据的千位
                write_date(value[i]/100%10+'0');//LCD显示数据的百位
                write_date(value[i]/10%10+'0');//LCD显示数据的十位
                write_date(value[i]%10+'0');//LCD显示数据的个位

                write_com(0xc0+i*3);//LCD1602的第二行第0位置起,每次+3格
                write_date(ms[i]/10+'0');//LCD显示数据的十位
                write_date(ms[i]%10+'0');//LCD显示数据的个位
                delay_ms(1000);
        }
        while(1);
}

网友B:
你把数组里的数一个一个的送到显示不就可以吗,每次循环完后数组下标在从0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数组里的数一个一个的送到显示不就可以吗,每次循环完后数组下标在从0开始

大佬,可以麻烦你一下能用代码写一两行吗?随着循环显示lc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数组里的数一个一个的送到显示不就可以吗,每次循环完后数组下标在从0开始

那个数组里面的数还要再加一些的,怕这样单个单个显示会让整个代码冗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麻烦你一下能用代码写一两行吗?随着循环显示lcd

for(i=0;i<5;i++)
{
            pwm_value=value;//通过数组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度
            delay_ms(1000);
            显示(ms);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给你写一个示例+仿真,有详细注释,看懂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显示各种字符。

大佬,是运行1500的时候,舵机转0度,同时在lcd上显示0度,然后运行1000,舵机转45度,同时在lcd上显示45度等等。每运行一次lcd显示一个角度。再改一下就完美了。感谢感谢!

网友C:
这个之前也想到过,但是感觉不太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给你写一个示例+仿真,有详细注释,看懂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显示各种字符。

对的对的!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要求给你写一个示例+仿真,有详细注释,看懂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显示各种字符。

大佬,我按照你的方法弄出来了,但是LCD上本该显示数字的地方显示四条横线,第二条横线随着循环在动,请问你知道啥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