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关于lcd1602显示时间和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12-10):
做一个篮球计分器 想把单节720秒改成30s 除了把720改成30 那个lcd的显示是不是也要改啊 我把min相关的都删了还是不行
51hei图片20191210230543 -

网友A:
把time = 720改为time =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ime = 720改为time = 30,

只用改这一个地方吗 其他的地方的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ime = 720改为time = 30,

其他地方不用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地方不用改吗

给你建议你试都不试,源程序又不贴全,还想得到啥样的回答

网友C:
把循环次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