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 求帮助

楼主(2019-12-11):
8个LED与P0口连接,可以实现以下功能吗?
K1键流水灯交替闪烁。
K2键流水灯从两边向中间移动闪烁。
K3键流水灯全部闪烁。
K4键流水灯从LED7到LED0流水闪烁。
#include<reg51.h>
sbit S5=P2^4;
sbit S6=P2^5;
sbit S7=P2^6;
sbit S8=P2^7;
unsigned char keyval;
void key_scan(void);
void forward(void);
void backward(void);
void Alter(void);
void blink(void);
void led_delay(void);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main(void)
{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switch(keyval)
           {
               case 5:Alter();
                          break;
           case 6:forward();
                          break;
                   case 7:blink();
                          break;
           case 8:backward();
                          break;
           }
        }
}
void key_scan(void)
{
    P2=0xff;
        if((P2&0xf0)!=0xf0)
        {
           delay10ms();
           if(S5==0)
           keyval=5;
           if(S6==0)
           keyval=6;
           if(S7==0)
           keyval=7;
           if(S8==0)
           keyval=8;
    }
}
void Alter(void)
{
    P0=0xaa;
        led_delay();
        P0=0x55;
        led_delay();
}

void forward(void)
{
    P0=0x7e;
        led_delay();
        P0=0xbd;
        led_delay();
        P0=0xdb;
        led_delay();
        P0=0xe7;
        led_delay();
        P0=0xe7;
        led_delay();
        P0=0xdb;
        led_delay();
        P0=0xbd;
        led_delay();
        P0=0x7e;
        led_delay();
}

void blink(void)
{
    P0=0xff;
        led_delay();
        P0=0x00;
        led_delay();
}

void backward(void)
{
    P0=0x7f;
        led_delay();
        P0=0xbf;
        led_delay();
        P0=0xdf;
        led_delay();
        P0=0xef;
        led_delay();
        P0=0xf7;
        led_delay();
        P0=0xfb;
        led_delay();
        P0=0xfd;
        led_delay();
        P0=0xfe;
        led_delay();
}

void le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20;i++)
        for(j=0;j<220;j++);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网友A:
你求助么问题呀?
看你这个程序写的不好,按键反应很慢的,实际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求助么问题呀?
看你这个程序写的不好,按键反应很慢的,实际没什么用

我是初学者,应该怎么改。

网友B:
缺个防抖

网友C:
K1键流水灯交替闪烁。
K2键流水灯从两边向中间移动闪烁。
K3键流水灯全部闪烁。
K4键流水灯从LED7到LED0流水闪烁。
花样流水灯大量使用阻滞延时会导致按键不灵敏,改计数延时为好。
#include<reg51.h>
//sbit S5=P2^4;
//sbit S6=P2^5;
//sbit S7=P2^6;
//sbit S8=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6[]={0x7e,0xbd,0xdb,0xe7,0x7e,0xbd,0xdb,0xe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7[]={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char keyval;

void key_scan(void);
void Alter(void);

void main(void)
{
        keyval=0;
        while(1)
        {
                key_scan();
                Alter();
        }
}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static bit j=0;
        unsigned char k;
        if((P2&0xf0)!=0xf0)
        {
                if(++i>=100 && j==0)
                {
                        j=1;
                        k=P2&0xf0;
                        switch(k)
                        {
                                case 0xe0: keyval=5; break;
                                case 0xd0: keyval=6; break;
                                case 0xb0: keyval=7; break;
                                case 0x70: keyval=8; break;
                        }
                }
        }
        else
        {
                i=0;
                j=0;
        }
}
void Alte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j=0;
        if(++i>=10000)
        {
                i=0;
                switch(keyval)
                {
                        case 5: P0=table5[j];break;
                        case 6: P0=table6[j];break;
                        case 7: P0=table7[j];break;
                        case 8: P0=table8[j];break;
                }
                j++;
                j%=8;
        }
}

网友D:
缺少消抖,

网友E:
按键需要进行消抖操作,延时一下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