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模块与手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12-11):
朋友们,请问下,我用hc05与手机连接后,手机给单片机发送1,单片机收到的为什么是31,写程序的时候可以对,if(rexeivedate==31),这样写吗

网友A:
ASCII码和可显示字符的问题,百度一下ASCII码表,看看是咋回事,这个明白了,对今后有莫大帮助。

网友B:
进制转换问题,一个十进制,一个ASC码值

网友C:
你需要确定你是以字符形式发送还是以16进制发送,你上边的就是以字符的形式发送的,31是1的ASCII码

网友D:
说明手机发的是ASCII字符,0x31就是ASCII字符“1”.

网友E:
你可以去看看ascii码表,字符与16进制对应的关系

网友F:
发过去的是16进制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