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系列驱动摄像头模组GC032A源程序

楼主(2019-12-11):
本例程,是通过stm32中断获取摄像头数据,只获取了Y数据存于数组中,而且因为SRAM内存不够只取部分数据显示LCD屏,成像没问题不过还是有点慢,效果是能看出来一帧一帧图像刷,猜测有很大原因是摄像头数据写入LCD屏RAM速度慢,可能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吧,本人实力有限,那话不多说了,直接给代码,这是主函数代码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C2155.h"
#include "SCCB.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lcd.h"

u8 display[62400]={0};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VSYNC ---  PG15
{
        unsigned short i;

        if(EXTI->PR & 0x08000)//发生了场中段
        {
                EXTI->PR |= 1<<15;                                        //在该位写1清清除PG15中断
                EXTI->IMR &= 0<<15;                                        //屏蔽PG15中断
                for(i = 0;i < 1000;i++);
                TimerCnt2=0;
                //初始化DMA
                EXTI->IMR |= 1<<14;                          //开行中断

        }
        else
        {
                        //启动DMA传输,每个PCLK下降沿触发DAM传输

                        if(EXTI->PR & 0x04000)                        //发生行中段
                        {
                                //while(!(GPIOG->IDR&0x0400));        //下降沿触发数据获取

                                for(i=0;i<480;i++)
                                {
                                        if((i+1)%2)
                                        {
                                                display[TimerCnt2]=(GPIOC->IDR&0xff);
                                                        TimerCnt2++;
                                        }
                                }

                                if(TimerCnt2>=62400)        //判断是否写完,写完则屏蔽中断
                                {
                                                EXTI->IMR &= 0<<14;
                                        EXTI->IMR &= 0<<15;                                        //屏蔽PG15中断
                                }
                                        EXTI->PR=1<<14; //清除行中段
                        }

        }

}

int main(void)
{
        u16  R,G,B,Y;
        u16 i;

        i=0;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TIM3_Int_Init(999,71);//1M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00为1ms
        LCD_Init();
        LCD_WriteRAM_Prepare();

                delay_ms(100);

        while(1!=OV7670_init())        ;
        OV7670_GPIO_CONTRL_CONFIG();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TimerCnt2==62400)
                        {
                                LCD_Clear(0xffff);
                                for(i=0;i<62400;i++)
                                {
                                                Y=(display[i]&0xff);

                                                Y<<=8;

                                                R=Y&0xf800;
                                                B=Y>>11;
                                                Y>>=5;
                                                G=Y&0x07e0;

                                                LCD_WriteRAM(R+G+B);
                                }
                                i=0;
                                TimerCnt2=0;
                                EXTI->IMR |= 1<<15;
                        }
                }
}

只有代码资料,摄像头资料你们上官网,或其他网站都可以搜到

整个工程文件都在里面

楼主:
有一些注释没删,注意别看错了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B(2020-09-27):
为什么里面是gc2155而且函数是ov7670

网友C(2022-07-10):
是2155还是032a?

网友D(2022-08-18):
是GC032a资料吗?

网友E(2024-03-15):
代码是GC2155啊

网友F(2025-01-08):
完全就是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