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净水器的TS02N触摸电路原理图,大家可以问我

楼主:
净水器触摸电路,共赏析。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21-05-29):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4、5按下去之后,8的高电位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造成的,照理来说应该是会变低电位的。还请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2021-07-05):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4、5按下去之后,8的高电位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造成的,照理来说应该是会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2022-09-30):
我有个触摸芯片是TS2 0939,不知是否T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