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M32的DMA产生正弦信号源程序

楼主(2019-12-11):
利用STM32+DMA+TIM产生正弦信号

#include "sign.h"
u16 SineWave_Value[256];

/********正弦波输出表***********/
//cycle        :波形表的位数        (0~256) 8位
//Um                :输出电压的峰值(0~1.5)
/*******************************/
void SineWave_Data( u16 cycle ,u16 *D,float Um)
{
    u16 i;
    for( i=0;i<cycle;i++)
    {
        D[i]=(u16)((Um*sin(( 1.0*i/(cycle-1))*2*PI)+Um)*4095/3.3);//+Um向上平移至0~2Um; 2^12=4096; 2^8=256; 单片机电压3.3V
    }
}

/****************初始化引脚******************/
//----------------PA4输出
void SineWave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选择引脚 PA4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拉高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DAC初始化ˉ*************************/
void SineWave_DAC_Config( 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开DAC时钟

  /**************DAC结构初始化*******************/
        //使能DAC通道1和通道1的DMA
    DAC_StructInit(&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不产生波形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不使能输出缓存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DAC触发为定时器2触发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的通道1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通道1的DMA
}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SineWave_TIM_Config(u32 Wave1_F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开TIM2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不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Wave1_Fre;                  //设置输出频率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设置TIME输出触发为更新模式
}

/****************DMA配置******************/
//DMA2配置
void SineWave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开启DMA2时钟

    DMA_StructInit( &DMA_InitStructure);                            //DMA结构体初始化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从寄存器读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                         //寄存器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不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宽度为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宽度为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优先级非常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关闭内存到内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发送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            //外设地址为DAC通道1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ineWave_Value;   //波形数据表内存地址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使能DMA2的通道3

}

/**********正弦波初始化**********************/
//Wave1_Fre:        频率值(0~60 000)Hz
//Um                         :        电压峰值(0.0~1.5)V
/*******************************************/

void SineWave_Init(u16 Wave1_Fre,float Um)
{
        u32 f1;
        f1=(u32)(72000000/sizeof(SineWave_Value)*2/Wave1_Fre);//计算频率  72MHz
        SineWave_Data(256,SineWave_Value,Um);     //生成输出正弦波的波形表
        SineWave_GPIO_Config();                   //初始化io
        SineWave_TIM_Config(f1);                  //初始化定时器
        SineWave_DAC_Config();                    //配置DAC
        SineWave_DMA_Config();                    //配置DMA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定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