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DHT11的孵化装置流程图+程序

楼主(2019-12-11):
基于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孵化系统供初学者练习。主要有DHT11驱动并将温湿度显示等。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unsigned char 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otorData P0  //步进电机控制接口定义
sbit PENWU=P2^0;          //加湿器接口定义
sbit FengShan1=P1^1;  //风扇1接口定义
sbit FengShan2=P1^2;  // 风扇2接口定义
sbit io=P1^0;         //dht11out端接单片机的P1^0口//

sbit rw=P0^6;         //以下三行是设置lcd1602的使能端//

sbit rs=P0^7;

sbit ep=P0^5;

typedef bit BOOL;     //此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phasecw[4] ={0x08,0x04,0x02,0x01};//电机导通相序 D-C-B-A
uchar phaseccw[4]={0x01,0x02,0x04,0x08};//反转机导通相序 A-B-C-D
void Delay_xms(uint x)                  //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otorCW(void)                     //顺时针转动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w[i];
   Delay_xms(4);                       //转速调节
  }
}
void MotorCCW(void)                    //逆时针转动
{
uchar i;
for(i=0;i<4;i++)
  {
   MotorData=phaseccw[i];
   Delay_xms(4);                       //转速调节
  }
}
void MotorStop(void)                   //停止转动
{
MotorData=0x0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ms) //延时模块//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00;i++);

}

void delay1()//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晶振为12MHz也就是说本函数延时8us多此延时函数必须德稍微精确一点

{

  uchar i;

  for(i=0;i<1;i++);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返回值为布尔型数值真或假'1'.'0'

{

BOOL result;
  rs=0;           // 读忙信号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2&0x80);
  ep=0;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写指令//

{

  while (lcd_bz());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2=cm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97.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98. {

  99.   write_cmd(addr|0x80);//LCD第一行的首地址为0x80第二行的首地址为0x80+0x40=0xc0

  10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写字节//

{

   while (lcd_bz());
  rs=1;
  rw=0;
  ep=0;
  _nop_();
  _nop_();
  P2=dat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write_cmd(0x38);//设置LCD两行显示一个数据由5*7点阵表示,数据由八根线传输

  delay(1);

  write_cmd(0x0c);//清除屏幕显示

  delay(1);

  write_cm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1);

  write_cmd(0x01);//开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内容adder表示的是地址偏移量q表示显示的字符或数字//

{

  delay(10);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delay(1);//修改此时间可以改变LCD上数值跳变的数度

}

//**************************dht11测试某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5);//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拉高电平延时20-40us

  delay1();//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24us符合要求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接收8bit的数据

  {

        while(!io);//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1();//开始信号结束之后延时26us-28us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delay1();

        delay1();

        temp=0;//时间为26us-28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io==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while(io);//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开始信号//

  io=1;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DHT11响应信号

  if(!io)//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校验位

        io=0; //当最后一bit数据接完毕后从机拉低电平50us//

        for(i=0;i<7;i++)//差不多50us的延时

        delay1();

        io=1;//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void FengShan1QD(void)
{
        FengShan1=1;
}
void FengShan1TZ(void)
{
        FengShan1=0;
}
void FengShan2QD(void)
{
        FengShan2=1;
}
void FengShan2TZ(void)
{
        FengShan2=0;
}
void PENWUQD(void)
{
        PENWU=1;
}
void PENWUTZ(void)
{
        PENWU=0;
}
void main()//主函数模块//

{
  lcd_init();//初始化LCD

  while(1)

  {
    receive();//接收数据

display(0x00,'R');//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0x30表示带字库的LCD1602中0x30的位置放有数字0RH/10+0x30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RH/10+0x30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LCD的第二行显示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以下两个是温度单位的处理

display(0x45,0x43);
if(RH<65)//湿度定义
                PENWUQD();
        if(RH>75)
                PENWUTZ();
        if(TH>37)//温度定义
                FengShan2QD();
        if(TH<34)
                FengShan2TZ();
        Delay_xms(50);                        //等待系统稳定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c=0;
        while(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i;
TR0=0;
c++;
   if(c==100) // 定时50ms    定时20次是1秒,再乘以14400是四个小时
   {
                for(i=0;i<500;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for(i=0;i<500;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_xms(500);
}
else
MotorStop();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网友A(2020-04-02):
代码里的p2换p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的p2换p0

这个改了之后可以直接烧录使用吗?

网友C(2020-05-07):
楼主上机实测过没 我上机测不行啊 没收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