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1单片机芯片的计数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11):
中断采用外部脉冲计数,计数器1工作,我想设置收到脉冲400次后进入中断,运行后发现最大只能设置255次,求帮忙解决。
代码如下:
void Timer1Init()
{
        TMOD=0x60;  //设置定时器1,采用的是计数器0,工作模式1(M1=0,M0=1)
        TL1 =1;                //设置定时初值
        TH1 =1;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网友A:
你设置的是8位计数器,最大255,你可以设置16位计数器 TMOD=0x50;

网友B:
TMOD=0x60;改成TMOD=0x50;吧

网友C:
TL1 =1;                //设置定时初值
TH1 =1;     //设置定时重载值
这两条的初值应为0
要计数400次,要把TH1高8位和TL1低8位两个8位寄存器的数据转变为16位的数据
如转换结果存放count =(TH1<<8)+TL1,再用count来判断是否400次

网友D:
定时器被你设置为8位重装,脉冲400次后进入中断的初值也不对。所以最大只能设置255。示例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1^0;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50;
        TH1 = 0xFE;
        TL1 = 0x70;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1();
        while(1);
}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E;
        TL1 = 0x70;
        LED=~LED;
}

楼主:
我现在设置成0x40可以计数到几百了,就是不知道计数中断的规则,设什么数字出什么结果。
void Timer1Init()
{
                TMOD=0x40;  //设置定时器1,采用的是计数器0,工作模式1(M1=0,M0=1)
        TL1 =8191;                //设置定时初值
        TH1 =8180;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网友E:
计数器计到65535就满了,再加1就会溢出,就会产生中断。65536减去你设定的初值就是你需要的次数。如65536-400就是你需要的初值。16进制就是FE6F,FE(254)是TH的初值,6F(111)是TL的初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设置成0x40可以计数到几百了,就是不知道计数中断的规则,设什么数字出什么结果。
void Timer1Init( ...

你这样设置TMOD=0x40;定时器是13位。参见5楼完整程序的回帖。
unsigned int X;//计数范围0~65535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50;//T1模式1,外部计数 0101 0000
        TH1 = (65536-X)/256;//X=计数值
        TL1 = (65536-X)%256;//X=计数值
        EA = 1;
        ET1 = 1;
        TR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