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楼主(2019-12-11):
求解答

网友A:
警告一般都是犯的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例如int 型与int *类型互相赋值. 等等.

网友B:
意思是“指向不同对象的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一般都是犯的类型不匹配的错误, 例如int 型与int *类型互相赋值. 等等.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