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U程序移植过程中,关于主时钟晶振改换的问题

楼主(2019-12-11):
之前在一个板上写好的程序,需要在另一个板上运行,可是主时钟晶振并不一样。
原来的板是25M,需要运行的板是8M
对此我该如何移植?
直接更改PLL_M好像不行,原来PLL_M是25,改成8后,无法仿真下载程序……

网友A:
什么样的主板?每一种主板实际运行频率是不一样的,要根据指导文件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主板?每一种主板实际运行频率是不一样的,要根据指导文件进行修改

我之前是直接在系统文件里修改的PLL_M,是应该另写一个函数去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