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电电子秒表的仿真比真实的秒表慢很多

楼主:
这是我找的一个电子秒表的仿真设计,用的是MULTISM12.0该方案采用的是用555振荡器产生一个100HZ的脉冲,送入十进制加法计数器74ls90,通过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来显示结果,可以准确显示00.00-99.99秒的计时,并且能够通过控制电路实现启动、暂停、和清零功能.
可是连完后为什么计时功能并不准确,会比真实的秒表慢很多
请大神指教

数电电子秒表

数电电子秒表

网友A(2019-12-11):
频率不对吧

网友B:
测量555第3脚的频率,使之这1Hz即可(调整两个电阻大小)

网友C:
频率不对

网友D:
最后一个显示器是0.01s的精度,输入100HZ的脉冲不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量555第3脚的频率,使之这1Hz即可(调整两个电阻大小)

你好,精度为0.01s,用555输出1Hz吗???

网友E:
设置仿真运行时间步长为1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