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单闭环(转速环)直流电机转速,一直出错,想问问大家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9-12-11):
麻烦各位大佬谅解我的编译习惯之类的恶性错误,我菜鸡一个,程序实在是写不出来了。。。。。。。。。。。。
诚心向大家求助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sbit moto1=P1^0;
sbit moto2=P1^1;
sbit ENA=P1^2;
sbit plus=P1^3;
sbit minus=P1^4;  //加减速
sbit LSA=P0^0;
sbit LSB=P0^1;
sbit LSC=P0^2;   /数码管显示

int a=0,b=0,c=0,d=0;
float real_speed,final_speed=150,offset,offset_1; /从左到右为实际速度,期望速度,速度差值
float uk=0,uk1=0,uks=0;      //电压
float kp=5,ki=1.5,kd=0.9;    //比例积分微分常数(后两个应该是用不到的,但还是写了)
unsigned char code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数值显示
unsigned short int z,duty,pulse=0;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nt z)    //程序运行前延时
{
        while(z--);
}

void main()
{
  ENA=1;
        moto1=1;
        moto2=0;
        void timerset()
        while(1)
        void change_speed()
        void display()
}

void timerset  //定时器计时器初值设置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TMOD=0x11;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IT0=1;
        EX0=1;
}

void ASR()
{
offset=final_speed-real_speed;
uk=uk1+kp*(offset-offset_1)+ki*offset;
        if(uk>=250)
        {uk=250}
        if(uk<=0)
        uk=0;
        offset_1=offset;
        uk1=uk;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a++;
        if(a==10)
        {
                TR0=0;
                EX0=0;
                real_speed = 600.0*pulse/260.0;
                ASR();
                pulse = 0;
                a=0;
                TR0=1;
                EX0=1;
        }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if(b < duty)
  {
          ENA=1;
  }
  else
        {
                ENA=0;
        }
        b++;
        if(b>=100)
        {
         b=0;
}

void Outcome() interrupt 0
{
pulse++;
}

void change_speed()
{
        if(plus==0)
        {
           delay(5000);
                if(plus==0)
                {
                        while(plus==0);
                        final_speed=final_speed+10;
                        if(final_speed>=230)
                        {
                                final_speed = 230;
                        }
                }
        }

        if(minus==0)
        {
                delay(5000);
                if(minus==0)
                {
                        while(minus=0);
                        final_speed= final_speed-10;
                        if(final_speed<=0)
                        {
                                final_speed=0;
                        }
                }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qian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000/1000;
    bai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00/100;
    shi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0/10;
    ge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P2=NUM[qian];break;
                case(1):
            LSA=1;LSB=0;LSC=0;P2=NUM[bai];break;
                case(2):
                        LSA=0;LSB=1;LSC=0;P2=NUM[shi];break;
                case(3):
                  LSA=1;LSB=1;LSC=0;P2=NUM[ge];break;
                }
                delay(100);
                P2=0x00;
        }
}

楼主:
现在这个程序跑出来的问题提示是MAIN.C(3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程序跑出来的问题提示是MAIN.C(3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错误实在太多,逐一改正,但还是无法猜actual_value这个没有声明的变量。楼主自己定义后就能通过编译,但不能确定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sbit moto1=P1^0;
sbit moto2=P1^1;
sbit ENA=P1^2;
sbit plus=P1^3;
sbit minus=P1^4;  //加减速
sbit LSA=P0^0;
sbit LSB=P0^1;
sbit LSC=P0^2;   //数码管显示

int a=0,b=0,c=0,d=0;
float real_speed,final_speed=150,offset,offset_1; //从左到右为实际速度,期望速度,速度差值
float uk=0,uk1=0,uks=0;      //电压
float kp=5,ki=1.5,kd=0.9;    //比例积分微分常数(后两个应该是用不到的,但还是写了)
unsigned char code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数值显示
unsigned short int z,duty,pulse=0;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int z)    //程序运行前延时
{
        while(z--);
}

void timerset()  //定时器计时器初值设置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TMOD=0x11;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IT0=1;
        EX0=1;
}

void ASR()
{
        offset=final_speed-real_speed;
        uk=uk1+kp*(offset-offset_1)+ki*offset;
        if(uk>=250)
                uk=250;
        if(uk<=0)
                uk=0;
        offset_1=offset;
        uk1=uk;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a++;
        if(a==10)
        {
                TR0=0;
                EX0=0;
                real_speed = 600.0*pulse/260.0;
                ASR();
                pulse = 0;
                a=0;
                TR0=1;
                EX0=1;
        }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if(b < duty)
        {
                ENA=1;
        }
        else
        {
                ENA=0;
        }
        b++;
        if(b>=100)
        {
                b=0;
        }
}

void Outcome() interrupt 0
{
        pulse++;
}

void change_speed()
{
        if(plus==0)
        {
                delay(5000);
                if(plus==0)
                {
                        while(plus==0);
                        final_speed=final_speed+10;
                        if(final_speed>=230)
                        {
                                final_speed = 230;
                        }
                }
        }
        if(minus==0)
        {
                delay(5000);
                if(minus==0)
                {
                        while(minus==0);
                        final_speed= final_speed-10;
                        if(final_speed<=0)
                        {
                                final_speed=0;
                        }
                }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qian,bai,shi,ge;
        qian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000/1000;
        bai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00/100;
        shi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0/10;
        ge = (unsigned char)actual_value %10;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P2=NUM[qian];break;
                        case(1):
                        LSA=1;LSB=0;LSC=0;P2=NUM[bai];break;
                        case(2):
                        LSA=0;LSB=1;LSC=0;P2=NUM[shi];break;
                        case(3):
                        LSA=1;LSB=1;LSC=0;P2=NUM[ge];break;
                }
                delay(100);
                P2=0x00;
        }
}
void main()
{
        ENA=1;
        moto1=1;
        moto2=0;
        timerset();
        while(1)
        {
                change_speed();
                disp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实在太多,逐一改正,但还是无法猜actual_value这个没有声明的变量。楼主自己定义后就能通过编译,但 ...

谢谢您!!!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