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助手调试蓝牙模块控制led灯不亮

楼主(2019-12-11):
我用蓝牙串口助手输入1,2,3,4和其他字符都是执行default里的语句,大哥们,帮忙给看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7;
uchar tmp;

void xingtai1()
{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

void xingtai2()
{
         led1=1;
         led2=0;
         led3=1;
         led4=1;
}

void xingtai3()
{
         led1=1;
         led2=1;
         led3=0;
         led4=1;
}

void xingtai4()
{
         led1=1;
         led2=1;
         led3=1;
         led4=0;
}

void init()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led6=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switch(SBUF)
                                {
                                        case '1': xingtai1();break;
                                        case '2': xingtai2();break;
                                        case '3': xingtai3();break;

                                        case '4':  led1=0;
                                                                                 led2=0;
                                                                                 led3=0;break;

                                        default: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led5=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