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片机秒表 新手求问串口知识 求大神照顾

楼主(2019-12-11):
  下面的函数在我下面那个H文件里调用 麻烦给问大神给我看下    要求是按下K4时 串口助手接收到此时数码管显示的时间  我的程序为什么接收不到
#include<reg52.h>
#include<ZXW.H>
u16 x=1;
void Usart_Init()
{
TMOD|=0x10;
TH1=0XF3;
TL1=0XF3;
PCON=0X00;
TR1=1;
SCON=0X50;
ES=1;
EA=1;

}
void Usart()interrupt 4
         {

             if(k4==0){ SBUF=1;
                                while(!TI);
                                TI=0;
                                EA=0;
                   }
                   }

                 void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if(k1==0)
                           {delay(100);
                             if(k1==0){
                                 Timer0Init(); //定时器中断
                                 int0Init();   //外部中断
                                 while(1){
                                 shuzi();  //数码管显示的值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D8liang();   //按下K4时D8灯亮的函数
                                  led=1;

                                 if(k2==0){
                                 delay(100);
                                 if(k2==0){
                                         D8liang();
                                           led=1;

                                     break;
                                 }
                                   } }
                                 stop();
                                  Usart_Init();
                                 while(1)
                                 {
                                  shuzi();
                                 DigDisplay();
                                           D8liang();
                                           led=1;

                                 if(k1==0)
                                 {
                                 delay(100);
                                   if(k1==0){
                                            D8liang();
                                           led=1;

                                                  break;
                                                 }}
                                                 }}}}}
   H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led=P2^7;
   u16 DisplayData[8];
   u8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16 a,b,c;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void shuzi(){
            DisplayData[0]=smgduan[c%10];
        DisplayData[1]=smgduan[c/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b%10];
        DisplayData[4]=smgduan[b/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a%10];
        DisplayData[7]=smgduan[a/10];
  }

  void int0Init()
{
EA=1;
EX0=1;
IT0=0;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T0=1;
EA=1;
TR0=1;
}
void  stop(){
   EA=1;
   TR0=1;
   ET0=0;
}
void D8liang(){
          if(k4==0){
                 delay(100);
                 if(k4==0){led=0;
                 }while(!k4){shuzi();
                DigDisplay();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i=0;
   TH0=0X3C;
   TL0=0XB0;
     c++;
if(c==20)
{
     c=0;
                b++;
                if(b==60)
                {
                        b=0;
                        a++;
                        if(a==60)
                        {
                                a=0;
                        }  }}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delay(1000);
if(k3==0)
{        while(1)
{
               P0=0X00;
                P2=0XFF;
                 a=0;b=0;c=0;
                 if(k1==0)
                 {delay(100);
                   if(k1==0){
                    break;}}}}}

网友A:
程序的思路得改一改,主程序循环判断4个按键是否按下,当判断K4按键按下后,把时间数据依次发送就行了,你的程序判断K4在串口中断程序内,没有搞清楚哪一个先发生(先按键按下才有发送中断),你这样写刚好反了,是先发送中断,然后再判断是否K4按下

网友B:
要熟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思路得改一改,主程序循环判断4个按键是否按下,当判断K4按键按下后,把时间数据依次发送就行了,你的程 ...

那是不是时这种顺序  void main(){
                                                          if(K4==0){
                                                                                      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思路得改一改,主程序循环判断4个按键是否按下,当判断K4按键按下后,把时间数据依次发送就行了,你的程 ...

我的接收区就是只要按下K1时 接收到00这个东西 按下K4啥都没有。。。。。。

楼主:
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