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Proteus仿真与源程序设计

楼主:
各位师兄可以用到,原理图,,仿真都有

②573驱动:

硬件构成:单片机+最小系统+数码管显示模块+74HC573数码管驱动模块+温度采集模块+风扇驱动模块+按键模块

1.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温,74HC573驱动数码管,数码管显示温度和风扇的档位;
2.三个按键:设置、加、减。按一下设置可以设置上限,再按下设置下限,均可以按键加减调整;
3.利用PWM调速,当温度低于下限时,风扇不转动,当温度处于上、下限之间时1档转动(风扇50%转速转动),当温度超过上限时,全速转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温控风扇元件清单
1)    7*9万用板
2)    风扇
3)    STC89C51单片机
4)    74hc573
5)    40脚IC座
6)    20脚IC座
7)    0.36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
8)    10k电阻*2
9)    1k电阻*2
10)    103排阻
11)    DS18B20
12)    10uf电容
13)    11.0592M晶振
14)    30pf瓷片电容*2
15)    9012三极管
16)    2p排针
17)    按键*3
18)    DC电源接口
19)    自锁开关
20)    导线若干
21)    焊锡若干
22)    电源线或电池盒+DC电源插头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3^6;

sbit w1=P2^4;
sbit w2=P2^5;
sbit w3=P2^6;
sbit w4=P2^7;                                //数码管的位选端
sbit dp=P0^7;
sbit fm=P3^7;

sbit key_shezhi=P1^5;
sbit key_jia=P1^6;
sbit key_jian=P1^7;
uchar flag_0;
uint t_max=250,t_max_1=300;
uint count=0;
int wendu,t;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pro()
{
        if(key_shezhi==0)
        {
                delay(10);
                if(key_shezhi==0)
                {
                        flag_0++;
                        if(flag_0>=3)
                                flag_0=0;
                        while(!key_shezhi)        ;
                }
        }
}
/**********************************/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
};
uchar code table1[]={
0x38,0x76
};
uint temp,mm;uchar i;float f_temp;
/*******************************************************
温度函数
*******************************************************/
void dsreset(void)                                           //下边是温度获取子程序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一位
{
        uint i;
        bit dat;
        ds=0;i++;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                                         //获取温度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温度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44);
}
uint get_temp()                                                        //获取温度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b=tempread();
        temp=b;
        temp<<=8;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
}
/***********************************/
void display0()
{
        P0=0x00;
        w1=0;
        P0=0x00;
        delay(2);
        w1=1;

        P0=0x00;
        w2=0;
        P0=table[wendu/100];
        delay(2);
        w2=1;

        P0=0x00;
        w3=0;
        P0=table[wendu%100/10];
        dp=1;
        delay(2);
        w3=1;

        P0=0x00;
        w4=0;
        P0=table[wendu%10];
        delay(2);
        w4=1;
}
/***************************************/
void baojing()
{
        count++;
        if(count>=3)
                count=0;
        if(wendu>=t_max&&wendu<t_max_1)
                {
                        if(count<2)           //只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会给风扇供电
                                fm=0;
                        else
                                fm=1;
                }
        else if(wendu>=t_max_1)     //高于设定的最高温度,   全速转动
                {
                        fm=0;
                }
        else                       //高于设定的次级温度,缓慢转动
                {
                        fm=1;
                }
}
/**************************************/
/**************************************/
void display1()
{
        P0=0x00;
        w1=0;
        P0=table1[0];
        delay(2);
        w1=1;

        P0=0x00;
        w2=0;
        P0=table[t_max/100];
        delay(2);
        w2=1;

        P0=0x00;
        w3=0;
        P0=table[t_max%100/10];
        dp=1;
        delay(2);
        w3=1;

        P0=0x00;
        w4=0;
        P0=table[t_max%10];
        delay(2);
        w4=1;
}
/**************************************/
void display2()
{
        P0=0x00;
        w1=0;
        P0=table1[1];
        delay(2);
        w1=1;

        P0=0x00;
        w2=0;
        P0=table[t_max_1/100];
        delay(2);
        w2=1;

        P0=0x00;
        w3=0;
        P0=table[t_max_1%100/10];
        dp=1;
        delay(2);
        w3=1;

        P0=0x00;
        w4=0;
        P0=table[t_max_1%10];
        delay(2);
        w4=1;
}

/***************************************/
void shezhi()
{
        if(flag_0==1)
        {
                if(key_jia==0)
                {
                        delay(10);
                        if(key_jia==0)
                        {
                                t_max=t_max+5;
                                if(t_max>=t_max_1)                                //防止低温度高于高温度
                                        t_max=t_max_1-5;
                                while(!key_jia);
                        }
                }
                if(key_jian==0)
                {
                        delay(10);
                        if(key_jian==0)
                        {
                                t_max=t_max-5;
                                while(!key_jian);
                        }
                }
        }
        if(flag_0==2)
        {
                if(key_jia==0)
                {
                        delay(10);
                        if(key_jia==0)
                        {
                                t_max_1=t_max_1+5;
                                while(!key_jia);
                        }
                }
                if(key_jian==0)
                {
                        delay(10);
                        if(key_jian==0)
                        {
                                t_max_1=t_max_1-5;
                                if(t_max_1<=t_max)                         //防止高温度小于低温度
                                        t_max_1=t_max+5;
                                while(!key_jian);
                        }
                }
        }
}
void display()
{
                if(flag_0==0)
                        display0();
                else if(flag_0==1)
                        display1();
                else if(flag_0==2)
                        display2();
}
void main()
{
        while(1)
        {

                tempchange();
                t=get_temp();
                if(t>=0&&t<=1250)  //温度合法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就是没有获取到合适的值
                {
                        wendu=t;
                }
                pro();
                display();
                shezhi();
                baojing();
        }
}

网友A(2019-12-16):
为什么下载下来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