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蓝牙模块还有电机驱动模块应该怎么连接?新手,求助大佬们

楼主(2019-12-11):
大概意思就是用手机或者电脑用蓝牙作为传输通道和方式,单片机和驱动模块来控制电机。我是个新手,烦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现在的蓝牙模块基本上是通过串口进行数据收发的,电脑或手机连上蓝牙模块,然后通过蓝牙发送相关的字节进入到单片机的串口之后再在下位机的程序中进行解析,从而继续处理下一步的动作

网友B:
你好!
1、用什么单片机做主控?
2、电机是步进还是直流?
3、蓝牙模块和手机或电脑完成配对
4、焊接单片机板,编写单片机程序
5、编写手机APP或电脑上位机软件
6、做综合调试,达到制作目的

网友C:
嗯,有主题,还要有具体的目标和步骤,功能和参数~

网友D:
使用蓝牙的话可以买个蓝牙模块,操作很简单,直接插上就能用,然后手机下载个蓝牙助手,通过串口去识别你要执行的指令,比如电机正转 反转 。电机驱动模块的话 你看看他是怎样接线的 跟你设定单片机的IO口对应,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