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 quartusII的数字式抢答器vhdl源程序

楼主(2019-12-12):
  • 设计一个数字式竞赛抢答器,可以判断第一轮抢答者,并具备计分功能。
  • 抢答器可以容纳4组参赛者同时抢答,每组设置1个按钮供抢答者使用。设置抢答器使能信号,当此信号有效时,若参赛者按下抢答开关,则抢答器能判断出第一抢答者并指示该组抢答成功,其他组参赛者的抢答者的抢答开关不起作用。若提前抢答,则对相应的参赛者发出报警。
  • 系统具有清零功能。当清零复位信号有效时,抢答器对前一轮抢答的第一抢答者判断结果进行清零,恢复为初始状态。
  • 数字式竞赛抢答器还具有计分功能。如果抢答成功的参赛者满足得分条件,则增加相应的分数,答错不扣分。
(二)系统设计方案
根据系统设计要求可知,系统由4个主要的电路模块组成,分别是第一判断电路、计分电路、20s倒计时电路和显示电路。
其中,第一判断电路主要完成最快抢答者的判断功能;计分电路存储每组竞赛者的分数;显示电路则显示抢答器的状态和各组的分数。因此,数字式竞赛抢答器的输入信号包括复位信号CLR、抢答器使能信号EN_KEY_IN、4组参赛者的抢答按钮A_1/B_2/C_3/D_4以及加分信号ADD_1,加5分使能信号ADD_5_EN;输出信号包括4组参赛者抢答状态的显示LEDx(x表示参赛者编号)及其对应的得分SCOREX、抢答器抢答成功的组别显示,最先抢答组显示FIRST[3..0],提前抢答组显示FALSE[3..0],轮流输出各组号以及分数OUT_1,OUT_2,OUT_3等。系统框图如图所示:

1.              抢答器的工作流程如下:
如果参赛者在抢答器使能信号EN有效前按下抢答按钮,报警信号FALSE[3..0]的对应位输出高电平,以示警告;当EN信号有效时,抢答器开始工作,将报警信号FALSE清零,A、B、C、D,4个抢答者谁先按下抢答按钮,则抢答成功,对应的显示灯LEDx亮起,并通过显示电路模块显示其参赛编FIRST[3..0];抢答成功的选手进入答题阶段,如正确回答问题,则加分信号ADD有效,计分模块给相应的参赛组加分,每个参赛组得分的个位、十位、百位分别通过信号OUT_BCD1[3..0]、OUT_BCD2[3..0]、OUT_BCD3[3..0]、显示。
如果复位信号CLR有效,使得抢答器在下一轮抢答前,其抢答成功的组别判断恢复为始状态,以便重新开始新一轮抢答。复位信号不改变竞赛者的现有得分。
2.流程图:
(三)主要模块设计1.0                            第一判断电路
第一判断电路模块具有第一抢答信号的鉴别和锁存功能,其电路框图如图所示。
其中,CLR为复位信号,当该信号高电平有效时,电路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恢复为初始状态即所有的输出信号都为0;EN为抢答使能信号,该信号高电平有效;A、B、C、D为抢答按钮,高电平有效。
当使能信号EN为低电平时,如果有参赛者按下抢答按钮,则提前抢答报警信号FALSE[3.0]的对应位输出高电平,以示警告;当使能信号EN为高电平时,首先将提前抢答报警信号FALSE [3.0]复位清零,然后根据选手按下抢答按钮A、B、C、D的先后顺厅选择最先抢答的信号,其对应的抢答状态显示信号LEDA~LEDD输出高电平,抢答成功组别编号由信号Q[3..0]输出,并锁存抢答器此时的 状态,直到清零信号有效为止。在每一轮新的抢答之前,都要使用复位清零信号CLR,清除上一轮抢答对判断电路留下的使用痕迹,使电路恢复初始状态。

1.1             第一判断电路波形仿真图

2.0                            计分电路
计分电路在参赛者抢答成功后,根据其比赛情况进行比较分数的调整,其电路框图如右图所示。该模块输入信号为加分信号ADD_1和组别选择信号CHOS[3.0]。
其中加分信号ADD_1高电平有效,有效时对组别选择信号CHOS[3..0]选择的参数组进行加分;组别选择输入信号CHOS[3..0]即第一判断电路模块的输出信号Q [3.0]。输出信号分别对应4组竞赛者的得分,以百分制表示。每组分数在比赛开始时预设为100分,每答对1题(即加分选择信号对相应参赛组有效)加1分,答错不扣分。得分的各位、十位、百位表示为宽为4的逻辑矢量,使之方便与显示电路级联,从而输出比赛得分。
当加5分使能信号ADD_5_EN为高电平时ADD每按一次加5分

2.1                            计分电路波形仿真图

3.0                            倒计时电路
倒计时电路用来记录正常抢答开始后的时间,定时为20秒,在20秒内抢答有效,否则该题作废。其电路图如右图:

其中,CLK_1Hz是时钟信号,频率为1Hz,用来计时,间隔为1秒;EN_IN是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开始倒计时,ENDTIME输出信号,用来提示时间到,连接LED灯,当时间为0时输出高电平,led灯点亮。SEC_SHI[3..0]、SEC_GE[3..0]分别是倒计时的十位和各位,连接带译码器的数码管,用来显示倒计时的时间。

3.1                            倒计时电路波形仿真图

4.0                            显示电路
显示电路用来轮流显示各组的得分情况。由于实验箱数码管有限,所以采用了数码管分时复用的方法来显示各组的得分情况。其电路框图如右图:

显示电路中A2[3..0]、A1[3..0]、A0[3..0];B2[3..0]、B1[3..0]、B0[3..0];C2[3..0]、C1[3..0]、C0[3..0]。是各组分数的百位、十位、以及各位。OUT_BCD1[3..0]、OUT_BCD2[3..0]、OUT_BCD3[3..0]用来输出至带有译码器的数码管,用于分时显示各组号以及对应的分数。CLK_1Hz是输入的时钟信号,频率为1Hz,用来间隔1秒轮流显示。
其分时显示流程如下:
4.1                            显示电路波形仿真

4.2显示电路分时显示各组分数流程图:

(四)系统整体原理图
上述VHDL源程序构成了一个具有抢答、计分、倒计时警报功能的数字系统,通过仿真生成的RTL电路如图所示:

图中,输出FALSE[3..0]、GE[3..0] 、SHI[3..0]、BAI[3..0] 、FIRST[3..0]、SMG_GE[3..0] 、SMG_SHI[3..0]还需要通过LED共阴极译码器译码显示为十进制数,译码显示电路部分在此略过。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抢答判断电路模块的输出信号Q[3..0],它既是整个数字式抢答器输出的一部分,显示抢答成功的选手编号,又作为计分模块的输入信号,以它为依据对相应的选手进行加分操作。

(五)系统波形仿真
第一抢答判断模块的仿真波形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清零复位信号CLR高电平有效时,电路状态立刻被恢复为全0的初始状态。在抢答使能信号无效时抢答,输出警告信号,提前抢答者对应的组号会用数码管输出,以示警告。
当抢答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时,最先抢答的选手对应的显示灯LEDx亮起,Q[3..0]输出抢答成功的选手编号。仿真结果与系统设计要求的功能相吻合。
输入信号CHOS[3.0]以十进制的形式表示,1,2,3,4,8分别代表选择AB、C、D4组选手在加分信号ADD_1的上升沿对选中的参赛者进行加分,从高至低依次为百位、十位、个位。
1

(七)模式选择
根据实际情况,应选择:模式5.
选择理由:模式5带有译码器芯片,可以减少译码电路。带有对应的led灯以及数码管,便于显示对应的组号。同时模式5有8个键控高低电平发生器,可以满足抢答器电路的需求。
(八)引脚绑定
(九)试验箱测试图
【1】开始抢答。
【2】3号组抢答成功。
【3】进行加分,加5分。
【4】清零,准备下一次抢答。

(十)总结:
于个人,通过这次设计,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电子设计的了解。并进一步熟练了对QuartusII软件的操作,基本掌握了VHDL这门硬件编程语言。EDA也不像学习理论般那么空洞,有了更加贴切的了解及运用。做设计时,先查阅相关知识,把原理吃透,确定一个大的设计方向,在按照这个方向分模块的把要实现的功能用流程图的形式展示。最后参照每个模块把输入和输出引脚设定,运用我们所学的VHDL语言进行编程。总之,通过这次的设计,进一步了解了EDA技术,收获很大,对软件编程、排错调试、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技能等方面得到较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程序:
--顶层模块的VHD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OP_ENTITY IS
        PORT
        (
                CLK_IN_1Hz:IN STD_LOGIC;
                CLR:IN STD_LOGIC;                                                                        --清零信号
                EN_KEY_IN:IN STD_LOGIC;                                                                --抢答开始信号      高电平有效
                A_1,B_2,C_3,D_4:IN STD_LOGIC;
                ADD_1:IN STD_LOGIC;                                                                        --加分信号
                LEDA,LEDB,LEDC,LEDD,LED_ENDTIME:OUT STD_LOGIC;
                SEC_SHI: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EC_GE: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FIRS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FALSE: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_1: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显示个位    十位     百位
                OUT_2: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_3: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ENTITY TOP_ENTITY;
ARCHITECTURE RTL OF TOP_ENTITY IS
COMPONENT OPT IS
        PORT (
                        CLR: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
                        EN :IN STD_LOGIC;                                                                --抢答使能信号
                        A,B,C,D:IN STD_LOGIC;                                                        --抢答按钮
                        LEDA:OUT STD_LOGIC;
                        LEDB:OUT STD_LOGIC;
                        LEDC:OUT STD_LOGIC;
                        LEDD:OUT STD_LOGIC;
                        FALSE: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提前抢答警报
                        Q: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抢答成功组显示
                  );
END COMPONENT OPT;
COMPONENT COUNTER IS
        PORT
        (
                ADD_1:IN STD_LOGIC;                                                                        --加分信号
                CHOS: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参赛组选择信号
                A2,A1,A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各组计分信号
                B2,B1,B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2,C1,C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2,D1,D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UNTER;
COMPONENT OUTPUT IS                                                                                        --提前抢答警告
        PORT
        (
                DIN: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OU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OUTPUT;
COMPONENT endtime_20 IS
        PORT
        (
                CLK_1Hz :IN STD_LOGIC;                                                                --时钟信号
                EN_in  :IN STD_LOGIC;                                                                --使能          计时开始
                SEC_SHI: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秒各位        BCD    4位2进制输出
                SEC_GE: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秒百位        BCD    4位2进制输出
                ENDTIME:OUT STD_LOGIC                                                                 --时间到警报   接蜂鸣器
        );
END COMPONENT endtime_20;
COMPONENT DISPLAY IS
        PORT
        (
                CLK_1Hz:IN STD_LOGIC;
                A2,A1,A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各组计分信号
                B2,B1,B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2,C1,C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2,D1,D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_BCD1: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输出个十百位
                OUT_BCD2: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_BCD3: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DISPLAY;
SIGNAL Q: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AA2,AA1,AA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BB2,BB1,BB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C2,CC1,CC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DD2,DD1,DD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U1:OPT                 PORT MAP(CLR,EN_KEY_IN,A_1,B_2,C_3,D_4,LEDA,LEDB,LEDC,LEDD,FALSE,Q);
        U2:COUNTER         PORT MAP(ADD_1,Q,AA2,AA1,AA0,BB2,BB1,BB0,CC2,CC1,CC0,DD2,DD1,DD0);
        U3:OUTPUT   PORT MAP(Q,FIRST);
        U4:DISPLAY PORT MAP(CLK_IN_1Hz,AA2,AA1,AA0,BB2,BB1,BB0,CC2,CC1,CC0,DD2,DD1,DD0,OUT_1,OUT_2,OUT_3);
        U5:endtime_20 PORT MAP(CLK_IN_1Hz,EN_KEY_IN,SEC_SHI,SEC_GE,LED_ENDTIME);
END ARCHITECTURE RTL;
--第一抢答判断  电路   的VHDL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OPT IS
        PORT (
                        CLR:IN STD_LOGIC;                                                                --复位信号
                        EN :IN STD_LOGIC;                                                                --抢答使能信号
                        A,B,C,D:IN STD_LOGIC;                                                        --抢答按钮
                        LEDA:OUT STD_LOGIC:='0';                                                --抢答成功   对应组的led灯点亮
                        LEDB:OUT STD_LOGIC:='0';
                        LEDC:OUT STD_LOGIC:='0';
                        LEDD:OUT STD_LOGIC:='0';
                        FALSE: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提前抢答警报
                        Q: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抢答成功组显示
                  );
END ENTITY OPT;
ARCHITECTURE RTL OF OPT IS
        SIGNAL TMP: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TAG:STD_LOGIC;
BEGIN
        TMP<=A&B&C&D;
        PROCESS(CLR,EN,A,B,C,D,TMP,TAG)
        BEGIN                                                                                                    --设置锁存标志位
                IF CLR='1' THEN
                        Q<="0000";
                        LEDA<='0';
                        LEDB<='0';
                        LEDC<='0';
                        LEDD<='0';
                        FALSE<="0000";
                        TAG<='0';
                ELSIF EN='0'        THEN
                        IF TAG='0'        THEN
                                IF A='1'        THEN
                                        FALSE(0)<='1';
                                END IF;
                                IF B='1'        THEN
                                        FALSE(1)<='1';
                                END IF;
                                IF C='1'        THEN
                                        FALSE(2)<='1';
                                END IF;
                                IF D='1'        THEN
                                        FALSE(3)<='1';
                                END IF;
                        END IF;
                ELSE
                        FALSE<="0000";
                        IF TAG='0'        THEN
                                IF        TMP="1000"        THEN
                                        LEDA<='1';
                                        LEDB<='0';
                                        LEDC<='0';
                                        LEDD<='0';
                                        Q<="0001";
                                        TAG<='1';
                                ELSIF TMP="0100"THEN
                                        LEDA<='0';
                                        LEDB<='1';
                                        LEDC<='0';
                                        LEDD<='0';
                                        Q<="0010";
                                        TAG<='1';
                                ELSIF TMP="0010"THEN
                                        LEDA<='0';
                                        LEDB<='0';
                                        LEDC<='1';
                                        LEDD<='0';
                                        Q<="0011";
                                        TAG<='1';
                                ELSIF TMP="0001"THEN
                                        LEDA<='0';
                                        LEDB<='0';
                                        LEDC<='0';
                                        LEDD<='1';
                                        Q<="0100";
                                        TAG<='1';
                                ELSE
                                        LEDA<='Z';
                                        LEDB<='Z';
                                        LEDC<='Z';
                                        LEDD<='Z';
                                        Q<="ZZZZ";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TL;

--计分电路的VHDL程序  ADD_1                                ADD_5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ADD_1_5 IS
        PORT
        (
                ADD_5_EN,ADD:IN STD_LOGIC;                                                                                        --加分信号
                CHOS: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参赛组选择信号
                A2,A1,A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各组计分信号
                B2,B1,B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C2,C1,C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D2,D1,D0: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
END ENTITY ADD_1_5;
ARCHITECTURE RTL OF ADD_1_5 IS
BEGIN
        PROCESS(ADD,ADD_5_EN,CHOS)
        VARIABLE POINTS_A2,POINTS_A1,POINTS_A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VARIABLE POINTS_B2,POINTS_B1,POINTS_B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VARIABLE POINTS_C2,POINTS_C1,POINTS_C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VARIABLE POINTS_D2,POINTS_D1,POINTS_D0: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0000";
        BEGIN
                IF ADD_5_EN='1'                THEN
                IF ADD='1'        AND ADD'EVENT        THEN
                        CASE CHOS IS
                        WHEN "0001" =>                FOR I IN 0 TO 4 LOOP
                                                                        IF POINTS_A0="1001"        THEN
                                                                                POINTS_A0:="0000";
                                                                                IF POINTS_A1="1001"         THEN
                                                                                        POINTS_A1:="0000";
                                                                                        IF POINTS_A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A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A2:=POINTS_A2+'1';
                                                                                        END IF;
                                                                                ELSE
                                                                                        POINTS_A1:=POINTS_A1+'1';
                                                                                END IF;
                                                                        ELSE
                                                                                POINTS_A0:=POINTS_A0+'1';
                                                                        END IF;
                                                                END LOOP;
                        WHEN "0010" =>                FOR I IN 0 TO 4 LOOP
                                                                        IF POINTS_B0="1001"        THEN
                                                                                POINTS_B0:="0000";
                                                                                IF POINTS_B1="1001"         THEN
                                                                                        POINTS_B1:="0000";
                                                                                        IF POINTS_B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B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B2:=POINTS_B2+'1';
                                                                                        END IF;
                                                                                ELSE
                                                                                        POINTS_B1:=POINTS_B1+'1';
                                                                                END IF;
                                                                        ELSE
                                                                                POINTS_B0:=POINTS_B0+'1';
                                                                        END IF;
                                                                END LOOP;
                        WHEN "0011" =>                FOR I IN 0 TO 4 LOOP
                                                                        IF POINTS_C0="1001"        THEN
                                                                                POINTS_C0:="0000";
                                                                                IF POINTS_C1="1001"         THEN
                                                                                        POINTS_C1:="0000";
                                                                                        IF POINTS_C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C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C2:=POINTS_C2+'1';
                                                                                        END IF;
                                                                                ELSE
                                                                                        POINTS_C1:=POINTS_C1+'1';
                                                                                END IF;
                                                                        ELSE
                                                                                POINTS_C0:=POINTS_C0+'1';
                                                                        END IF;
                                                                END LOOP;
                        WHEN "0100" =>                FOR I IN 0 TO 4 LOOP
                                                                        IF POINTS_D0="1001"        THEN
                                                                                POINTS_D0:="0000";
                                                                                IF POINTS_D1="1001"         THEN
                                                                                        POINTS_D1:="0000";
                                                                                        IF POINTS_D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D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D2:=POINTS_D2+'1';
                                                                                        END IF;
                                                                                ELSE
                                                                                        POINTS_D1:=POINTS_D1+'1';
                                                                                END IF;
                                                                        ELSE
                                                                                POINTS_D0:=POINTS_D0+'1';
                                                                        END IF;
                                                                END LOOP;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LSE
                        IF ADD='1'        AND ADD'EVENT        THEN
                        CASE CHOS IS
                        WHEN "0001" =>                IF POINTS_A0="1001"        THEN
                                                                                POINTS_A0:="0000";
                                                                                IF POINTS_A1="1001"         THEN
                                                                                        POINTS_A1:="0000";
                                                                                        IF POINTS_A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A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A2:=POINTS_A2+'1';
                                                                                        END IF;
                                                                                ELSE
                                                                                        POINTS_A1:=POINTS_A1+'1';
                                                                                END IF;
                                                                        ELSE
                                                                                POINTS_A0:=POINTS_A0+'1';
                                                                END IF;
                        WHEN "0010" =>                IF POINTS_B0="1001"        THEN
                                                                                POINTS_B0:="0000";
                                                                                IF POINTS_B1="1001"         THEN
                                                                                        POINTS_B1:="0000";
                                                                                        IF POINTS_B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B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B2:=POINTS_B2+'1';
                                                                                        END IF;
                                                                                ELSE
                                                                                        POINTS_B1:=POINTS_B1+'1';
                                                                                END IF;
                                                                        ELSE
                                                                                POINTS_B0:=POINTS_B0+'1';
                                                                        END IF;
                        WHEN "0011" =>                IF POINTS_C0="1001"        THEN
                                                                                POINTS_C0:="0000";
                                                                                IF POINTS_C1="1001"         THEN
                                                                                        POINTS_C1:="0000";
                                                                                        IF POINTS_C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C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C2:=POINTS_C2+'1';
                                                                                        END IF;
                                                                                ELSE
                                                                                        POINTS_C1:=POINTS_C1+'1';
                                                                                END IF;
                                                                        ELSE
                                                                                POINTS_C0:=POINTS_C0+'1';
                                                                END IF;
                        WHEN "0100" =>                IF POINTS_D0="1001"        THEN
                                                                                POINTS_D0:="0000";
                                                                                IF POINTS_D1="1001"         THEN
                                                                                        POINTS_D1:="0000";
                                                                                        IF POINTS_D2="1001"        THEN                                --十位分9
                                                                                                POINTS_D2:="0000";                                        --十位清零
                                                                                        ELSE
                                                                                                POINTS_D2:=POINTS_D2+'1';
                                                                                        END IF;
                                                                                ELSE
                                                                                        POINTS_D1:=POINTS_D1+'1';
                                                                                END IF;
                                                                        ELSE
                                                                                POINTS_D0:=POINTS_D0+'1';
                                                                END I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END IF;
        END IF;
        A2<=POINTS_A2;A1<=POINTS_A1;A0<=POINTS_A0;
        B2<=POINTS_B2;B1<=POINTS_B1;B0<=POINTS_B0;
        C2<=POINTS_C2;C1<=POINTS_C1;C0<=POINTS_C0;
        D2<=POINTS_D2;D1<=POINTS_D1;D0<=POINTS_D0;
        END PROCESS;
END RTL;
--显示提前抢答组电路的VHDL程序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OUTPUT IS
        PORT
        (
                DIN: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输入提前抢答的组号
                DOUT: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输出提前抢答的组号
        );
END ENTITY OUTPUT;
ARCHITECTURE RTL OF OUTPUT IS
BEGIN
        PROCESS(DIN)
        BEGIN
                CASE DIN IS
                        WHEN"0001"=>DOUT<="0001";
                        WHEN"0010"=>DOUT<="0010";
                        WHEN"0011"=>DOUT<="0011";
                        WHEN"0100"=>DOUT<="0100";
                        WHEN OTHERS=>DOUT<="0000";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RTL;
--动态各组分数显示    轮流显示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SPLAY IS
        PORT
        (
                CLK_1Hz:IN STD_LOGIC;
                A2,A1,A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各组计分信号
                B2,B1,B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2,C1,C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2,D1,D0: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_BCD1: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输出个十百位
                OUT_BCD2: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OUT_BCD3: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ENTITY DISPLA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DISPLAY IS
SIGNAL FILG: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000";
BEGIN
        PROCESS(CLK_1Hz,FILG)
                BEGIN
                        IF CLK_1Hz'EVENT AND CLK_1Hz='1'        THEN
                                FILG<=FILG+'1';
                        END IF;

                        CASE FILG IS                                                                        --动态循环显示
                        WHEN "000" =>        OUT_BCD1<="0001";                                --第一轮显示组号
                        WHEN "001" =>        OUT_BCD1<=A0;                                        --第二轮显示分数
                                                        OUT_BCD2<=A1;
                                                        OUT_BCD3<=A2;

                        WHEN "010" =>        OUT_BCD1<="0010";
                        WHEN "011" =>        OUT_BCD1<=B0;
                                                        OUT_BCD2<=B1;
                                                        OUT_BCD3<=B2;

                        WHEN "100" =>        OUT_BCD1<="0011";
                        WHEN "101" =>        OUT_BCD1<=C0;
                                                        OUT_BCD2<=C1;
                                                        OUT_BCD3<=C2;

                        WHEN "110" =>        OUT_BCD1<="0100";
                        WHEN "111" =>        OUT_BCD1<=D0;
                                                        OUT_BCD2<=D1;
                                                        OUT_BCD3<=D2;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BEHAVE;

--20秒倒计时    显示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endtime_20 IS
        PORT
        (
                CLK_1Hz :IN STD_LOGIC;                                                                --时钟信号
                EN_IN  :IN STD_LOGIC;                                                                --使能          计时开始
                SEC_SHI: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秒各位        BCD    4位2进制输出
                SEC_GE: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秒百位        BCD    4位2进制输出
                ENDTIME:OUT STD_LOGIC                                                                  --时间到警报   接蜂鸣器
        );
END ENTITY endtime_20 ;
ARCHITECTURE BEHAVE OF endtime_20 IS
        SIGNAL CONTER_20: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00";
BEGIN
        PROCESS(CLK_1Hz,EN_IN)
                BEGIN
                        IF EN_IN='1' THEN
                                IF CLK_1Hz='1' AND CLK_1Hz'EVENT         THEN
                                        CASE CONTER_20        IS
                                        WHEN "00000" =>SEC_SHI<="0010";  --20
                                                                   SEC_GE<="0000";
                                                                   CONTER_20<=CONTER_20+'1';

                                                                   ENDTIME<='0';
                                        WHEN "00001" =>SEC_GE<="1001";--19
                                                                   SEC_SHI<="0001";
                                                                   CONTER_20<=CONTER_20+'1';

                                        WHEN "00010" =>SEC_GE<="1000";--18
                                                                   SEC_SHI<="0001";
                                                                   CONTER_20<=CONTER_20+'1';

                                        WHEN "00011" =>SEC_GE<="0111";--17
                                                                   SEC_SHI<="0001";
                                                                   CONTER_20<=CONTER_20+'1';

                                        WHEN "00100" =>SEC_GE<="0110";--16
                                                                   SEC_SHI<="0001";
                                                                   CONTER_20<=CONTER_20+'1';

                                        WHEN "00101" =>SEC_GE<="0101";--15
                                                                   SEC_SHI<="0001";
                                                                   CONTER_20<=CONTER_20+'1';

                                        WHEN "00110" =>SEC_GE<="0100";--14
                                                                   SEC_SHI<="0001";
                                                                   CONTER_20<=CONTER_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