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这个STM32矩阵按键程序的IO口

楼主(2019-12-12):
程序实在论坛下的 不过发现只会用 改了IO口就用不了了  有没有大佬能帮帮我怎么改  最好能写下备注 让我学习下怎么修改 附件放上。。。

/*************************************************本程序特点**********************************************************/
/* 1.连按与非连按:定义静态变量使得连按标志仅在本程序内有效。工作原理:初次进入键盘
扫描函数,将连按标志置一,即初次按下;当有键按下的时候,会进入扫描函数,在扫描函数内
将标志位挂起,即按键已按下;当程序执行完此次扫描,下次进入的时候,首先判断连按标志位
与键盘是否按下,如果按下了,但连按标志位是挂起的,那不进入此函数。接下来判断键盘是否
处于释放状态,如果键盘是释放的,则将标志位放下。否则,仍将标志位挂起。
2.端口的初始化,端口首先需要两种端口,一种是推完输出,另一种是上拉输入(没有信号时电平
为高),首先将输出置低,如果有键按下,会得到相应的列的位置,近而分别置低相应的行,从
而得到按下的按键所在的行。
3.本程序略显麻烦,但经过验证,完全可用。在写此程序时,网上有另一种方法,即不断改变端口
的模式,判断列时如此程序,接下来将两种端口的模式换过来,将相应的列置低作为输出,判断
相应行的位置,由是得到位置坐标,通过公式换算即可,如对程序实时性要求较高,可尝试此方
法。
*/

/*************************************************心得体会**************************************************************/
/* 1.使用if语句时一定要注意语句间的联系,如同本程序,键盘扫描需要依次将各个行线置低,并不
是分别将行线置低。
2.熟悉输入输出方式,对不必要的端口置位复位进行取消,省略,以简化程序。
3.switch 语句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break的使用,所以在写程序时,尤其像此类程序,可以套用
复制粘贴的,首先确保最初的程序一定要没有基本错误。
4.有空的时候将变量标准化,利用define使代码简化易读易改

#include "key4x4.h"
#include "delay.h"

//从高(H)1---低(L)4接的
//按键初始化函数
//PA15和PC5 设置成输入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PORT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PA 0 1 2 3  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PA 4 5 6 7  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BIXU(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int key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up=1;
        int key_num=0;
        u8 temp=0;                                                                //判断列的数据缓存区
        u8 temp1=0;                                                                //判断行的数据缓存区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拉低行线
        delay_us(10);
        temp=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读出A的数据寄存器的值   ***0xff表示选择低8(0~7)位  写的话用或。读就要用与 获取高8位则将&0xff改成&0xff00
        delay_us(1);
        if (key_up&&(temp != 0xf0))                                                        //判断键是否按下与是否连按     ***0xf0表示获得4~7位
        {
                delay_ms(10);                                                //消抖
                key_up=0;                                                        //当有键按下时,将连按标志位挂起   屏蔽这一段为连按 太快把延时加长
                temp = 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消抖后重新得到A的值
                if(temp != 0xf0)
                {
                        switch(temp)                                                                //进入键盘按下的相应行线
                        {
                                case 0xe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依次从第一行拉低到第四行,读出A的数据,从而判断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是哪一行的键盘按下,从而给出相应的键值
                                        delay_us(10);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ee)
                                                key_num=13;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ed)
                                                        key_num=9;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eb)
                                                                key_num=5;
                                                        else
                                                                key_num=1;
                                                }
                                        }
                                }
                                break;
                                case 0xd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de)
                                                key_num=14;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dd)
                                                                key_num=10;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db)
                                                                        key_num=6;
                                                                else
                                                                        key_num=2;
                                                        }
                                        }
                                }
                                break;
                                case 0xb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be)
                                                key_num=15;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bd)
                                                                key_num=11;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bb)
                                                                        key_num=7;
                                                                else
                                                                        key_num=3;
                                                        }
                                        }
                                }
                                break;
                                case 0x7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7e)
                                                key_num=16;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7d)
                                                        key_num=12;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lay_us(1);
                                                        temp1=GPIO_ReadInputData(GPIOA)&0xff;

                                                        if (temp1==0x7b)
                                                                key_num=8;
                                                        else
                                                                key_num=4;
                                                }
                                        }
                                }
                                break;
                                default :return 0;
                        }
                }
        }
        else if(temp == 0xf0)
        {                                                                                                //当没有键按下后,将连按标志复位
                key_up=1;
        }
        return key_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