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1)通过按键控制发送

楼主(2019-12-12):
#include <reg52.h>

#define jingzhen     12000000UL                         /*使用12.0M晶体*/
#define botelv   4800UL                           /*波特率定义为4800*/

unsigned char zifu='a';                        //待显示字符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sbit S4=P3^2;//setting a key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迟函数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90;k>0;k--);
}
/*************************************************************************
函数名称:UART_init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EA=0;            //暂时关闭中断
                 TMOD&=0x0F;      //定时器1模式控制在高4位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模式2,自动重装模式
                 SCON=0x50;       //串口工作在模式1
                 TH1=256-jingzhen/(botelv*12*16);  //计算定时器重装值
                 TL1=256-jingzhen/(botelv*12*16);
                 PCON|=0x80;    //串口波特率加倍
                 ES=1;         //串行中断允许
                 TR1=1;        //启动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
                 EA=1;         //允许中断
}
/*************************************************************************
函数名称:UART_Send_char
函数功能: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ART_Sendchar(unsigned char d)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
函数名称:UART_SendString
函数功能: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
        UART_Sendchar(*String);
        String++;
    }
}

/*************************************************************************
函数名称:UART_SendLine
函数功能:串口发送换行

**************************************************************************/
void UART_SendLine(void)
{
    UART_Sendchar(0x0D);
    UART_Sendchar(0x0A);
}

//***********************************************************************************
函数名称:UART_SendIntNumber
函数功能:串口发送整型数字
//***********************************************************************************
void UART_SendIntNumber(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NumbArray[6]={0};    // 定义局部数组,用于数据存储
    if(Number<0)
    {
        Number=0-Number;
        UART_Sendchar('-');
    }
    else
    {
       UART_Sendchar('+');
    }

    NumbArray[0]=(Number/10000)%10+0x30;
    NumbArray[1]=(Number/1000) %10+0x30;
    NumbArray[2]=(Number/100)  %10+0x30;
    NumbArray[3]=(Number/10)   %10+0x30;
    NumbArray[4]=(Number/1)    %10+0x30;
    NumbArray[5]= 0;
    UART_SendString(NumbArray);
}

//***********************************************************************************

函数名称:UART_SendFloatNumber
函数功能:串口发送浮点型数字
//***********************************************************************************
void UART_SendFloatNumber(float Number)
{
    unsigned char NumberArray[11]={0};              // 定义局部数组,用于数据存储
    unsigned char i=1;                              // 定义局部变量,记录整数位数
    long j=1;
    unsigned int Real_Int=0;                        // 定义局部变量,记录整数部分
    unsigned int Real_Dec=0;                        // 定义局部变量,记录小数部分

    double Deci=0;                                  // 定义局部数组,暂存小数数值

    //----------------------------------------------------------------------------------------------
    // 判断 浮点数字正负
    //----------------------------------------------------------------------------------------------
    if(Number<0)
    {
        Number=0-Number;
        UART_Sendchar('-');
    }
    else
    {
        UART_Sendchar('+');
    }

    //----------------------------------------------------------------------------------------------
    // 分离 整数位与小数位
    //----------------------------------------------------------------------------------------------
    Real_Int=(int)Number;                           // 取整数部分
    Deci    =Number-Real_Int;                       // 取小数部分
    Real_Dec=(unsigned int)(Deci*1e4);              // 小数变整型数字,1e4科学计数法

    //----------------------------------------------------------------------------------------------
    // 串口输出
    //----------------------------------------------------------------------------------------------
    NumberArray[0] = (Real_Int/10000)%10+0x30;
    NumberArray[1] = (Real_Int/1000) %10+0x30;
    NumberArray[2] = (Real_Int/100)  %10+0x30;
    NumberArray[3] = (Real_Int/10)   %10+0x30;
    NumberArray[4] = (Real_Int/1)    %10+0x30;
    NumberArray[5] = '.';
    NumberArray[6] = (Real_Dec/1000)%10+0x30;
    NumberArray[7] = (Real_Dec/100) %10+0x30;
    NumberArray[8] = (Real_Dec/10)  %10+0x30;
    NumberArray[9] = (Real_Dec/1)   %10+0x30;
    NumberArray[10]= 0;

    UART_SendString(NumberArray);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if(S4==0)
                {
                        delay(20);
                        if(!S4)
                        {
                                while(!S4);
                                //UART_Sendchar(zifu);
                                //UART_SendString("dpj");
                                UART_SendString("wlb");
                                UART_SendLine();
                                UART_SendIntNumber(100);
                        }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串口发送中断
{
         if(RI)    //收到数据
         {
                RI=0;   //清中断请求
         }
         else      //发送完一字节数据
         {
                        TI=0;
                        sending=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