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码管上8后面的小数点不亮怎么改单片机程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12-12):
求指点。

网友A:
从程序看P2=duanma[secoud/10];是不显示小数点的。可能是段码数组有误。正确的不带小数点共阴顺序段码数组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共阴数码管段码"0~9"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楼主对照是不是8字的段码0x7f被错写成0xff。

网友B:
数组duan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显示,如果这一个对了,就在语句P2=duanma前增加语句P2=0xff;其中有一句P2=duanma[……]=0x80;把0x80去掉

网友C:
贴出程序看看,最起码也要能看见段码。估计是段码的小数点的位不正确。

网友D:
看一下你是写的那段数组

网友E:
调用数组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