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路加上pwm和延时程序,需要重新改电路嘛

楼主(2019-12-12):
给电路加上pwm和延时程序,需要重新改电路 原理图嘛,我需要的pwm和延时所作用的模块电路上都有

网友A:
只要是控制信号范畴的事情绝大多数都可以在不改变原来硬件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升级软件加以解决。

网友B:
不需要,这属于程序方面的问题,但是所设置的IO口一定得和硬件上的引脚相对应

网友C:
没必要改动,电路都是你的硬件方面了,与你的软件无关,最多是改动I/O口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