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Altium Designer学习方法!各种规则,感觉好复杂

楼主(2019-12-12):
请问大家如何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画板子的大佬呢,这几天在学习AD18,刚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越往下学习就越感觉吃力,各种规则,感觉好复杂呀,求大家的学习方法,感激不尽!!!
本主题由 admin 执行 移动

网友A:
我也正在学,也学得难受,熬吧

网友B:
找一本和你软件版本一样的书,对着书上的教程,一步一步的来,你一看就会的,你觉得很简单的,都要一步一步走过一个流程,不要看视频,视频是的进阶用的,不是入门用的。
然后就开始真正的画板,建立自己的元件和封装库,画原理图》》画板》》打样,再画原理图》》画板》》打样,再画原理图》》画板》》打样。。。。。画多了,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摆放好,怎么布线好
同时,也要看一些PCB板布线方面的书,学AD是画板而已,就是软件怎么用而已
而这个线应该如何走,那是另外的技术了

网友C:
买一本AD18的书,边看书边连续,或者看视频

网友D:
我是只用连个规则,覆铜规则,间距规则、过孔大小、差分走线间距、走线大小(我一般是0.09到5mm)——我一般是边走线边改线宽,每个网络的线宽大小是根据第一次画的大小来设定,也可以后面修改。这些2层板已经够用了。DRC检测只需要这些规则https://www.pcbbar.com/forum.php ... 6&highlight=DRC。教程里面一般是把所有的讲一遍,其实在现实应用中你就会发现,能用到的东西是根据你选择的行业来取舍的,不需要全面,只需要能用,熟练。

网友E:
99SE,学好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