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3842这样代替可以吗?

楼主:
48V/3A电动车充电器3842损坏,无奈只有贴片3842,这样代替可以吗?

网友A(2019-12-12):
应该可以,功能相同,仅仅封装尺寸不同吧?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可以啊,他的功能是一样的,型号也一样,只是封装不一样罢了,没有影响

网友C: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没问题

网友E:
3842不是功率元件,DIP、SMB封装一样的。佩服动手能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功能相同,仅仅封装尺寸不同吧?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我担心的是耗散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