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清屏显示出错?

楼主:
实验器材:51单片机(实际用的是stc12,51单片机出问题了)、lcd12864夜晶带中文字库、4x4矩阵键盘、蜂鸣器、led(后面两个器材有问题,可忽略)

问题:昨天研究到深夜lcd显示技术,遇到显示后清屏不起作用,前后的数据来回显示。求走过路过的大佬指教指教小弟,留下大佬光辉的足迹
代码奉上:
lcd12864.h

#ifndef __LCD12864_H
#define __LCD12864_H
#include<stc15.h>
#define xchar unsigned char co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12864_DATAPORT P2

sbit LCD12864_RS  =  P0^7;
sbit LCD12864_RW  =  P0^6;
sbit LCD12864_EN  =  P0^5;
sbit LCD12864_PSB =  P0^4;
sbit LCD12864_RST =  P0^3;
void LCD12864_Delay1ms(uint c);
uchar LCD12864_Busy();
void LCD12864_WriteCmd(uchar cmd);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2864_Init();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void LCD12864_SetWindow(uchar x, uchar y);
void LCD12864_Delay1ms(uint c)
{
    uchar a,b;
        for(; c>0; c--)
        {
            for(b=199; b>0; b--)
                {
                for(a=1; a>0; a--);
                }
        }
}
uchar LCD12864_Busy(void)
{
        uchar i = 0;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RW = 1;
        LCD12864_EN = 1;
        LCD12864_Delay1ms(1);
        while((LCD12864_DATAPORT & 0x80) == 0x80)
        {
                i++;
                if(i > 100)
                {
                        LCD12864_EN = 0;
                        return 0;
                }
        }
        LCD12864_EN = 0;
        return 1;
}
void LCD12864_WriteCmd(uchar cmd)
{
        uchar i;
        i = 0;
        while( LCD12864_Busy() == 0)
        {
                LCD12864_Delay1ms(1);
                i++;
                if( i>100)
                {
                        return;
                }
        }
        LCD12864_RS = 0;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EN = 0;
        LCD12864_DATAPORT = cmd;
        LCD12864_EN = 1;
        LCD12864_Delay1ms(5);
        LCD12864_EN = 0;
}
void LCD12864_WriteData(uchar dat)
{
        uchar i;
        i = 0;
        while( LCD12864_Busy() == 0)
        {
                LCD12864_Delay1ms(1);
                i++;
                if( i>100)
                {
                        return;
                }
        }
        LCD12864_RS = 1;
        LCD12864_RW = 0;
        LCD12864_EN = 0;
        LCD12864_DATAPORT = dat;
        LCD12864_EN = 1;
        LCD12864_Delay1ms(5);
        LCD12864_EN = 0;
}
#ifdef LCD12864_PICTURE
uchar LCD12864_ReadData(void)
{
        uchar i, readValue;
        i = 0;
        while( LCD12864_Busy() == 0)
        {
                LCD12864_Delay1ms(1);
                i++;
                if( i>100)
                {
                        return 0;
                }
        }
        LCD12864_RS = 1;
        LCD12864_RW = 1;
        LCD12864_EN = 0;
        LCD12864_Delay1ms(1);
        LCD12864_EN = 1;
        LCD12864_Delay1ms(1);
        readValue = LCD12864_DATAPORT;
        LCD12864_EN = 0;
        return readValue;
}
#endif
void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PSB = 1;
        LCD12864_RST = 1;
        LCD12864_WriteCmd(0x30);
        LCD12864_WriteCmd(0x0c);
        LCD12864_WriteCmd(0x01);
}
#ifdef LCD12864_PICTURE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
        uchar i,j;
        LCD12864_WriteCmd(0x34);
        for(i=0;i<32;i++)
        {
                LCD12864_WriteCmd(0x80+i);
                LCD12864_WriteCmd(0x80);
                for(j=0;j<32;j++)
                {
                        LCD12864_WriteData(0x01);
                }
        }
        LCD12864_WriteCmd(0x36);
        LCD12864_WriteCmd(0x30);

}
#endif
void LCD12864_SetWindow(uchar x, uchar y)
{
        uchar pos;
        if(x == 0)
        {
                x = 0x80;
        }
        else if(x == 1)
        {
                x = 0x90;
        }
        else if(x == 2)
        {
                x = 0x88;
        }
        else if(x == 3)
        {
                x = 0x98;
        }
        pos = x + y;
        LCD12864_WriteCmd(pos);
}

main.c

#include<STC15.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uchar hang;
#define KeyBus P1
sbit fengmingqi=P0^0;
sbit led=P3^0;
xchar mimacuowu[]={"密码错误"};
xchar mimazhengque[]={"密码正确"};
xchar CorpInf1[]={"请设置密码:"};
xchar CorpInf2[]={"请输入密码:"};
xchar CorpInf[]={
        "lcd12864清屏前后的shuju"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temH, temL, key;
    KeyBus = 0x0f;
        if(KeyBus!=0x0f)
        {
                temL = KeyBus;
            KeyBus = 0xf0;
                _nop_();_nop_();_nop_();_nop_();
                temH = KeyBus;
            switch(temL)
                {
                        case 0x0e: key = 1; break;
                        case 0x0d: key = 2; break;
                        case 0x0b: key = 3; break;
                        case 0x07: key = 4; break;
                        default: return 0;
            }
            switch(temH)
                {
                        case 0xe0: return key;break;
                        case 0xd0: return key + 4;break;
                        case 0xb0: return key + 8;break;
                        case 0x70: return key + 12;break;
                        default: return 0;
                }
        }return 0;
}
void gpio()
{
        P0M1=0;P0M0=0;
        P1M1=0;P1M0=0;
        P2M1=0;P2M0=0;
        P3M1=0;P3M0=0;
        P4M1=0;P4M0=0;
        P5M1=0;P5M0=0;
        P6M1=0;P6M0=0;
        P7M1=0;P7M0=0;
}

void lcd(xchar *CorpInf,uchar n)
{
        unsigned char i=0,m=0;
        switch(n)
        {
                case 0:LCD12864_SetWindow(0, 0);m=0;break;
                case 1:LCD12864_SetWindow(1, 0);m=1;break;
                case 2:LCD12864_SetWindow(2, 0);m=2;break;
                case 3:LCD12864_SetWindow(3, 0);m=3;break;
        }

        while(CorpInf[i]!='\0')
        {
                LCD12864_WriteData(CorpInf[i]);
                i++;
                switch(m)
                {
                        case 0:if(i==16){LCD12864_SetWindow(1,0);}if(i==32){LCD12864_SetWindow(2,0);}if(i==48){LCD12864_SetWindow(3,0);}break;
                        case 1:if(i==16)LCD12864_SetWindow(2,0);if(i==32)LCD12864_SetWindow(3,0);break;
                        case 2:if(i==16)LCD12864_SetWindow(3,0);break;
                        default:break;
                }
        }
}
int mima_shuru()
{
        uint i,ws,shuju=0;uchar string[]={0,0,0,0,0,0,0,0,0,0,0,0,0};//键盘值,位数,输入的数据,写入的数据
        for(ws=0;ws<13;ws++)
        {
                i=keyscan();
                while(i==0);                                                                //等待键盘输入
                led=0;fengmingqi=1;
                i-=1;
                if(i==10)break;                                                                                        //10为确定
                if(i>10)
                {
                        ws--;continue;                                                                                //大于10为无效键
                }
                string[ws]=i*pow(10,ws);                                                //进行10次幂写入数据
        }
        for(;ws>=0;ws--)
        {
                shuju=shuju+string[ws];                                                        //计算出每次写入的数据之和
        }return shuju;                                                                                                //返回输入的数据
}

void main()
{
        uint xh=1,yzm,mima;                                                                                //对错是否循环,验证码(测试的密码),设定的密码
        gpio();                                                                                                    //I/O初始化
//        LCD12864_Init();                                                                                        //lcd初始化
//        lcd(CorpInf,0);                                                                                                //lcd显示屏初始界面
//        LCD12864_Delay1ms(5000);
//
//        //LCD12864_Init();
//        //LCD12864_ClearScreen();
//        LCD12864_WriteData(0x01);
//        LCD12864_Delay1ms(5);
//
//
//
//        //LCD12864_Delay1ms(5000);                                                                //延时显示5s
//
//        //LCD12864_ClearScreen();
//
//        lcd(CorpInf1,0);
//        LCD12864_Delay1ms(5000);
                                                                                //设置密码
        while(xh)
        {
                mima=mima_shuru();
                lcd(CorpInf2,0);
                yzm=mima_shuru();                                                                                //测试的密码
                if(yzm==mima)
                {
                        lcd(mimazhengque,2);//密码正确,退出循环
                        xh=2;
                }else lcd(mimacuowu,3);//密码错误,继续输入密码
        }

        //

}

网友A(2019-12-12):
LCD12864_Init()函数的注释忘取消了

网友A:
问题已解觉,是我自己的问题,清屏代码复制成写数据【哭笑】,好像还没审核过,算了当作回忆留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