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为什么能做到按键消抖

楼主(2019-12-12):
如题,单靠状态转移的判断与执行就能消抖?不是很懂

网友A:
因为每一个状态只执行一次,到下一个状态转换,一是中间有延时,二是新的状态必须去判断当时的按键且只判断一次,所以这样也能够达到消抖的目的(实际是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