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器产生的占空比可调的PWM程序,采用C51(AT89s51)编写的C语言程序,...

楼主(2019-12-12):
// 利用定时器控制产生占空比可变的 PWM 波
// 按K5,PWM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LED 灯渐暗。
// 按K6,PWM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LED 灯渐亮。
// 当PWM值增加到最大值或减小到最小值时,蜂鸣器将报警。
/*********************************************************/
#include < reg51.h >
#include < intrins.h >
sbit K5 =P3^2 ; //增加键
sbit K6 =P3^3 ; //减少键
sbit BEEP =P3^7 ;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PWM=0x7f ; //赋初值
void Bee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void main()
{
P2=0xff;
TMOD=0x21 ;
TH0=0xfc ; //1ms延时常数 12M
TL0=0x18 ; //频率调节
// TH1=PWM ; //脉宽调节
//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5==0);
do{
if(PWM!=0x00)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6==0);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TR1=0 ;
TH0=0xfc ;
TL0=0x66 ;

TR1=1 ;
P2=0x00 ; //启动输出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PWM ; //用定时器的方式2,是数据重装TH-TL中,改变PWM的值即该变定时器的初值
TR1=0 ;
P2=0xff ; //结束输出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ms(2)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

你想让输出口是P1^7,我这用的是P2口为输出,将其变化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