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单片机相连左下角管口7,8,16,17,里的H1, L1,WR,RD 分别是啥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2):
这些字符是网络标号,标号的字符自定义,其表示相同标号的端点是相互连接的。

网友B:
图中P1.6、P1.7是驱动外部器件的,至于驱动的是什么,图中看不出。

P3.6、P3.7是外挂存储器的“读”、或“写”的使能端。低电平有效。初期的单片机为降低成本,内置ROM很少甚至没有(如8031就没有,原则说不能称作“单片机”),应用中必须外挂程序存储器(ROM)。现在的芯片都有大容量内置的ROM(Flash EEPROM Memory)、RAM的型号可供选择,一般应用不需要外挂。所以这两个脚可以做普通的I/O使用。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使用无汉字库LCD时,就需要外挂字库,全汉字库最少需要256K字节的。而内置的由于51内核的受16位地址限制,最大只能是6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