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与STM32F1编程时端口设置与外设时钟桥

楼主(2019-12-12):
STM32F4与STM32F1编程时端口设置与外设时钟桥是不同的,为了程序的移植,总结移植时的二者端口设置与时钟桥的不同。

STM32F4168M

STM32F1   72M
外设情况(外设时钟桥)

GPIO_InitTypeDef  InitStruct;

/*选择要控制的GPIO 引脚*/

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设置引脚模式为输出/输入/复用/模拟模式*/

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设置引脚的输出类型为推挽/开漏输出*/

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设置引脚为上拉、下拉、既不上拉也不下拉模式*/

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设置引脚速率为2MHz */

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TypeDef  InitStruct;

/*选择要控制的GPIO 引脚*/

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设置引脚模式/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皖输出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出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出

/*设置引脚速率为2MHz */

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F103

APB1操作速度限于36MHz, APB2操作于全速(最高72MHz)。

APB2负责AD,I/O,高级TIM,串口1。

APB1负责DA,USB,SPI,I2C,CAN,串口2345,普通TIM

AHB高速总线,是一种系统总线,它主要负责连接处理器、DMA等一些内部接口
F429

AHB1(180MHZ)GPIOA\B\C\D\E\F\G\H\I\J\K;

OTG_HS+ULPI;CRC;BKPSRAM;DMA1;

DMA2;DMA2D;ETH_MAC;ETH_MAC_TX;

ETH_MAC_RX;ETH_MAC_PTP;

AHB2(180MHZ):OTG_FS;DCMI;RNG

AHB3(180MHZ):FMC

APB1(45MHZ):

TIM2\3\4\5\6\7\12\13\14;

PWR;USART2;USART3;UART4\5\7\8;

I2C1;I2C2;I2C3;SPI2\3;I2S2\3;

CAN1\2;DAC;WWDG

APB2(90MHZ):SDIO;TIM1\8\9\10\11;

ADC1\2\3;SPI1;USART1\6;SPI4\5\6;

SYSCFG;LCD_TFT;SA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