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照强度检测程序

楼主(2019-12-12):
不同光照强度下,数码管的数字随之变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ic.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unsigned char dspbuf[]={10,10,10,10,10,10,10,10};
unsigned char dspcom=0;
unsigned char adc_pcf8591(void);
bit adc_flag;//a-d转换的标志位
unsigned int ms,value;
void display();
void dac_pcf8591(unsigned char date);
void cls_buzz()
{
        P0=0XFF;
        P2=P2&0X1F|0XA0;
        P2&=0X1F;
}

void cls_led()
{
        P0=0XFF;
        P2=P2&0X1F|0X80;
        P2&=0X1F;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
        cls_buzz();
        cls_led();
        TMOD=0X01;//用T0做;若用T1做,要改成0x10,TH1,TL1,ET1,TR1
        TH0=0XFC;
        TL0=0X6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adc_flag)
                        {
                                adc_flag=0;
                                value=adc_pcf8591();
                                dac_pcf8591(value);
                                (value>=100)?(dspbuf[5]=value/100):(dspbuf[5]=10);//条件?满足:不满足
                                (value>=10)?(dspbuf[6]=value%100/10):(dspbuf[6]=10);//条件?满足:不满足
                                dspbuf[7]=value%10;
      }
    }
}

void int_t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6;

        if(++ms==500)
        {
                ms=0;
                adc_flag=1;
  }
        display();
}

void display()
{
        P0=0XFF;//消除鬼影
        P2=P2&0X1F|0XE0;
        P2&=0X1F;

        P0=1<<dspcom;
        P2=0X1F|0XC0;
        P2&=0X1F;

        P0=tab[dspbuf[dspcom]];
        P2=P2&0X1F|0XE0;
        P2&=0X1F;

        if(++dspcom==8)
                dspcom=5;
}

unsigned char adc_pcf8591(void)
{
        unsigned char temp;//返回值变量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0X01);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91);
        IIC_WaitAck();
        temp=IIC_RecByte();//读数据
        IIC_Ack(1);//发送应答
        IIC_Stop();
        return temp;
}
void dac_pcf8591(unsigned char date)
{
        IIC_Start();//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0X90);//发送pcf8591写地址
        IIC_WaitAck();//等待应答
        IIC_SendByte(0X40);//选择D/A转换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ate);//选择D/A转换
        IIC_Wait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de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
                for(i=0;i<112;i++);
        }
}